公牛电子定时器定时不准,已拆开内部有图,请教看看啥原因。

楼主(2024-03-11):
之前发过一个贴,但没拆开内部,大家无法判断,由于每次回复都要审核很久,所以就另开新帖,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定时器有三个功能,定时关,常通,定时开。
我主要用定时关这个功能来给电动单车充电,设置8小时,冲8小时后自动断电。现在问题是,设置好后,有时过几分钟就断电了,有时不到一分钟就断电,有时过几小时才断电。总之定时不准。
常通,定时开,没有长时间测试过是否正常,但短期内好像正常。
拆开后辨认电路板上的芯片大约是SN8P2501BSG,查资料是单片机。
本来我以为那个黑色的是安规电容,结果一查是继电器,那么电的通断就是有继电器完成。

网友:
那就坏了吧,我的用的还好,时间也差不多正确,我有个公牛多组定时开关的,那个不太准了,每天多跑几十秒

网友:
还不如自己做一个

网友:
先换继电器试试,会不会继电器开关接触不好,用bt136会不会好点,电流小了点就是

楼主:
昨天拆开后,检查也没发现问题,电容拆下来测量也没问题,然后又装上去测试,一切又正常了,各个时段的定时也准确。

网友A:
应该是坏了或者设置不对,不如买这种半机械式,方便快捷,

虽然标称机械式,其实内部有电气原件,功耗1w左右,插电计时功能才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坏了或者设置不对,不如买这种半机械式,方便快捷,

虽然标称机械式,其实内部有电气原件,功耗1w左 ...

我也用的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