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无聊,发几张我自制的STM/Air001系统板(不是最小)

楼主(2024-03-11):
一开始自己不会画板,也不懂怎么玩单片机,所以是在网上买的最小系统板,因为便宜。

后来发现最小系统板小是小,便宜也便宜,但是够小的同时很多不方便。比如太窄小了按钮按起来很别扭,电源接口不够多不够用。所有的GPIO都引出了但也只是引出了,真正要用一些接口的时候这一根跳线那一根跳线接线难受的要死。

后来用的多了,发现常用的就I2C(接屏幕、各种外设通信等)、SPI(接屏幕)、TTL(串口通信)、SWD(烧录用)这几个接口,再加上几个指示灯、按键就够了。其他的GPIO真的就看项目需要了。于是自己画了个板子,把I2C、SPI、TTL、SWD这几个接口专门引出,3-4个指示灯、2个按键,就成了我现在自己用的最顺手的STM系统板(不是最小)。

一开始是STM32G030C8T6,用着不错。后来需要用到STM32G030F6P6、STM32G070CBT6、STM32G070RBT6,于是又画了STM32G030F6P6、STM32G070RBT6的两块板子,STM32G070CBT6和STM32G030C8T6的板子完全兼容就没有重新画。再后来合宙的Air001也画了块板子。

1.STM32G030C8T6/STM32G070CBT6系统板

2.STM32G030F6P6系统板

3.STM32G070RBT6系统板

4.Air001系统板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并不便宜也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并不便宜也不实用。

第一,不要钱,自己做的。不知道算不算便宜
第二,我觉得很实用。我自己用的,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并不便宜也不实用。

一看嘉立创白嫖的板

网友B:
到后面你会发现引出的排针还是太少了,通讯出现问题的时候接了外设就没法接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所以每个IO至少引出两个,IIC和SPI这种尽量多引出一些,一个总线上可以挂多个外设,最后电源也要多引出几个,最好是板上集成CH340,最小的SOP8封装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后面你会发现引出的排针还是太少了,通讯出现问题的时候接了外设就没法接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所以每个IO ...

严重同意!
最后的最后,你还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布局、引线,离你想象中的完美总会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C:
IO引出始终都是不完美的,不如直接搞项目当开发板。

网友:
我以前也自己画过最小系统板,就玩了简单的显示键盘这类,后来再也没摸过,直接打板上程序调试

现在倒想把板上的cpu焊下来重新利用

网友:
关键是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后面你会发现引出的排针还是太少了,通讯出现问题的时候接了外设就没法接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所以每个IO ...

板上电源有14组足够用了。CH340不想集成,TTL接口接一下很方便,最主要是集成后影响我测低功耗电流。I2C和SPI独立引出的同时在普通GPIO那些针脚里依然有,所以是可以做到接多个外设的,大部分GPIO都有2个接口,只有极少数只引出了1个。

网友D:
画板时,恨不得所有IO/外设都利用上.

我画了个 STM32F429 开发板,
光排布IO和画原理图就费了上百小时,
越到后面越觉累, 至今都未完工.

真要崩溃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板时,恨不得所有IO/外设都利用上.

我画了个 STM32F429 开发板,

开发板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我这只能算是引出了几组常用接口的核心板,比开发板远远不如,比网上买的核心板好用很多。对我来说用的最多的就SPI、I2C、TTL、SWD这4组接口,引出相对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并不便宜也不实用。

不贵,嘉立创嫖板,自己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O引出始终都是不完美的,不如直接搞项目当开发板。

是的,那板子那么大,不如再加入某些想测试的模块,如红外解码、2812等

网友:
嘉立创的免费打样,为我们的实验省了很多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网友:
其实我一直不推荐购买开发板学习,比如什么原点正点这类,因为你用了它们,依赖性很强,甚至以后写程序都要复制它们写好的例程,看似短平快,其实是不好的学习途径,即使看懂它们的例程,也要按自己习惯重新写一遍,才能强化自己的编程水平,看懂别人的程序和自己重写是2个不同的编程层次

网友:
我都是随便一搞,然后自动布线交给 freerouting... 能用就可以了 又没有高频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那板子那么大,不如再加入某些想测试的模块,如红外解码、2812等

这些有另外一块扩展板,很早以前就弄了。不过这种真的是测过一次就没用了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我这只能算是引出了几组常用接口的核心板,比开发板远远不如,比网上买的核 ...

是的..
这个片子资源多.
UART/IIC/SPI/USB+OTG/SDRAM/SWD/NAND/SDIO/8080屏/RGB屏/SPI屏/IIC屏/IIS+DAC+功放/触摸IC,  全给我整上去了.

我看了下,我的429开发板工程是 2021年9月创建的,
排完IO,画好原理图已经是12月了.然后就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这个片子资源多.
UART/IIC/SPI/USB+OTG/SDRAM/SWD/NAND/SDIO/8080屏/RGB屏/SPI屏/IIC屏/IIS+DAC+ ...

太多了,没必要全部弄上去。除非准备拿去卖。否则自己学习、测试的话用核心板就行了。学习/测试大多数时候对某个传感器/外设都是一次性的,用过一次就很少会去用第二次。最多把一些接口按照分门别类的专门引出到一起,就像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