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多一DY2201汽车维修万用表

楼主(2024-03-11):
废品站发现一个万用表,应该是电池没电了,老板没要钱。品牌是多一,型号DY2201,经查是汽车维修用的万用表,有好几个CYL档位,不知道怎样使用,用会用的告知一下。

本来都是土,绿色的外套都看不出绿色了,经过清理,外观还行。

测一节干电池和福禄克17b+对比精度还可以

18650电池对比
测量交流230的和和17b+低1.3v,交流应该不太准了。

拆开后盖满满的元器件,一个大大的牛屎芯片映入眼帘

屏幕

正面图片

拆下拨盘

网友A:
3缸-8缸车通过测量凸轮位置来确定活塞上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缸-8缸车通过测量凸轮位置来确定活塞上止点。

还是太专业了,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刚刚找到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下面上传图片

楼主:
上面上传的图片压缩了,分开重新传一下

楼主:
前面7个电位器应该就是校准用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哪个管调整哪个档位

网友:
原来“专用”功能是类似于测频率的,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专业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与一般电工万用表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7个电位器应该就是校准用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哪个管调整哪个档位

上面应该会写那个电位器管什么,实在不行 看看电位器的连线连到哪里

网友:
很老的产品了吧,现在都不是分电器而是电控点火线圈了。

网友B:
楼主都用葫芦克了,还整成色这么辣鸡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用葫芦克了,还整成色这么辣鸡的表

当时的福禄克都是免费的,你看看我别的帖子,火烧的一踏糊涂,自己换前壳,这表还花了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