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可以跟非动力电池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4-03-11):
举例,1个10C的动力电池,可以跟1C的普通锂电池并联使用吗?

假设放电电流是3C时,电流会按内阻自动分配吗?
并联充电时,1C电池会因电流过大而受损吗?

网友:
为啥非要让两个脾气不同的人一起干活

网友:
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甲血短,但爆发力强;乙血厚,但持久力好。

网友:
"甲血短,但爆发力强;乙血厚,但持久力好" 赞同者这观点。

网友:
从业十年者为你解答,不可以!
首先是当在大电流工作的时候,非动力电池会急速升温及掉电压,然后你跑个两次循环,就会出现电芯损坏的情况,出现木桶效应~

网友:
2个体质不同的电池一起干活,总有一个先挂。

网友:
内阻不一样绝对不行

网友:
没有问题的,并联的话。会根据内阻分配电流。肯定不会是一样电流。

网友:
完全可以,我自己做的户外电源就是这么用的,动力电池提供大电流,容量电池就像水塘,提供更大的容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545-1-1.html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其实你可以把动力电池当成超级电容来看。内阻大的电池放电电流小,反之内阻大的电池放电电流大,但如果你长时间使用大电流,可能会使两个电池之间具有压差,导致容量电池给动力电池充电,这个充电电流挺大的,容量电池会严重发热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两电池放电由于内阻不同电流也不同,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没问题,并联电压肯定一样的,控制不过放也没问题啊。

网友:
可以。俺电动车电池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用是能用就是效率不高还易损坏电池

网友:
严重不赞同这样使用。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负载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是持续小电流偶尔大电流,这样并联用没什么问题,动力电池短时间消耗的能量可以被容量电池补偿一些。
要是负载就是一直大电流的话,最好还是只用动力电池。

网友:
应该不行 ,内阻不一样, 不光充电还有放电时情况,包括电压高的流向电压低的,几次循环后电池挂了

网友:
还是要看放电情况,按容量型额定电流问题不大,但如果放电电流超过容量型额定电流,就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