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个闲鱼捡漏旧屏拼成笔记本的故事

楼主(2024-03-11):
前几天老爹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他的小笔记本看图纸看不清。还不如手机清楚,但是手机看着累。那个小笔记本电脑是我多年前淘的洋垃圾一个富士通的T8190,只有十二寸的屏幕,分辨率也不高,CPU是P8700,4g内存,换了个固态硬盘,现在来说运行是有点缓慢了,但是一直能正常用,甚至电池还能正常用俩小时。
我想起来2012年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神舟笔记本,K580S i7 D0,配置在当年来说很高,屏幕15.6的,i7 3630QM,8G内存,给老爹看图用不错,后来给我弟弟了,就让我弟弟找到给我发过来了。到手一看,机器是能正常运行的,就是屏轴部分出问题了,屏轴固定螺丝都碎了,所以对这个笔记本的主要维修就是维修螺丝。这个没啥难度,直接买了ergo的AB胶把那些坏掉的地方或者螺母都黏住了,估计强度比原厂的还要高一些。

后来看着这普分的屏幕总有点难受,毕竟现在随处都是高分屏了,网上看了下价格,换套屏要接近二百,有点不划算。上咸鱼看看吧,正好看到有人卖神舟的炫龙A60L,从网上了解了一下,有网友说把A60L得主板换到K580S上面去了,这就说明模具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广达的。闲鱼上这个卖的价格也不高,但是无人问津,估计是他描述有问题。看他这意思吧,到底是卖主板还是卖整套?后来跟他聊了下,意思是卖整套,屏幕没坏,但是机器缺了不少零件。最初进水了,他修了一下,用了一段时间又不开机了。我感觉这价格不亏啊,就算主板是坏掉,最起码屏幕一套就值一百出头把,最后145包邮拿下。

过两天到手以后,仔细看了下,卖家型号都弄错了,这款是A61L-541HN,电脑是15年的,配置比A60L高一些,A60L的显卡是GTX860M,A61L是GTX960M。成色的话也还行,C壳有断裂的地方和破损,问题不大,黏住就好了,AB壳都有贴膜。总体情况比我想的好,CPU还在,主要缺了内存,硬盘,光驱,无线网卡,还少一些螺丝。电池虽然还有,但是基本废了,没有任何续航能力了。K580S那个电池废了,我拆开想换电芯来着,发现那个芯片有锁,早就锁了。

(当时照片拍的不多)通电开机,确实无法开机。然后拆开检查主板,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卖家提到的进水的地方。也就是右下角触控板这部分。

GPU特写一下,确实是960M

靠近南桥有几处线路腐蚀,我怀疑是这部分导致的不开机,但是刮开测了一下,没问题,还有一个区域,就是触控板下面的部分,也就是卖家之前自己维修的地方,他把那一块的电容都清掉了,简单粗暴。我原以为那是触控板或者led的电容,后来一查图纸发现是声卡的,背面就是声卡,过孔过来的线路,难怪之前喇叭线都没插,肯定没声了。

继续排查,发现CMOS电池电压只有1.7V了,但是这个应该不是造成不开机的原因,直接换个电池。检查CPU,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CPU座没有锁止到位。不过CPU还是固定住的,直接拔也拔不动,重新锁紧,其他问的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上电试机,居然直接点亮了,要捡漏啊,看来很可能就是CPU没卡紧的原因。

接下来就要尝试对声卡那部分电路进行维修了,先清洗了一下,能看清那些电容编号了。好在图纸能从网上找到,下载了一个图纸,查了下电容的型号。基本上都是0402和0603的贴片电容,容值基本都是0.1uf的 和10uf的,还有三个贴片电感。

大半晚上的时间,吹了好几个废板子才弄到一堆贴片,然后挨个测寻找合适的容值。0402的电容简直小(0.5*1mm)的让我怀疑人生啊,测量都很难,图片中最小的就是0402的。电感也找到了,从一个路由器的废板子找到两颗0402的电感。从一个废硬盘板子找了个大些的电感。

然后就是焊接贴片了,我有热风枪,但是不敢用啊,感觉以自己的技术根本掌控不了,背面就是声卡芯片,0402的贴片一吹就飞。用烙铁焊 ,也是头疼,从来没焊过贴片,连0603都没焊过,别说0402了,硬着头皮焊吧,也没有放大镜,根本看不清。烙铁头也不合适,非常艰难,一个多小时才焊好。然后测了一遍,发现C507短路,后来拆下来飞线了。别笑话我哈,第一次焊,真的焊的跟狗啃的似的,没眼看

准备装机,风扇出风口堵了80%,把散热器彻底清理一遍。然后给CPU和显卡上硅脂,信越7921,水泥硅脂,只能有手指压平。

自己需要加的配件有内存,硬盘和无线网卡,修复了几个螺丝孔和卡扣,就不赘述了。此前已经买了两根4G,DDR3L 1600的内存,结果卖家给发的1333的,而且是1.5V的,好在上机也能点亮,而且价格便宜二十来块钱两根,就不管那么多了。无线网卡随便找了个AR5B95,能用。硬盘先借用K580的,系统重做了一个WIN10的。

正常开机。特别试了下,声卡没有问题,机器自带的喇叭也能正常出声,说明虽然焊的烂,还是焊好了。另外就是屏幕有点老化了,白色界面右上角部分有些偏红。一开始想把这个屏给580S用的,结果在K580s上面,发现有频闪的情况,又换回来了。折腾了好几遍。

跑一下娱乐大师,这配置也就能办公用了。不过这个i5 4210跑分很接近K580S的 i7 3630QM了,按说四核的i7应该远超i5.

这是K580S的得分,GT650M跑分只有GTX960M的一半。

撕掉A面的贴膜 ,还是挺新的。胶痕还没清理干净

等回老家了把那个富士通的硬盘拆下来重做个系统就好了,这样就有两台神舟的本子了,一台给老爹看图纸,另一台我就留着备用了,正好这几天台式机又挂了,不开机了,还没来得及维修。不管怎么说,对咱混论坛的人来说,折腾的乐趣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为了一碟醋

网友:
包了顿饺子

楼主:
哈哈哈,乐趣在于包饺子的过程

网友:
好家伙,工程量真大

网友:
技术很不错,垃圾修好了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焊工不错,水平比我高的多。

网友:
楼主是他老豆的好儿子!

网友A:
所以K580S还是没有更换屏幕,我的神舟屏轴螺丝柱也断了,ab胶+棉线固定,屏轴螺丝太紧了,开合需要很大劲,松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维修思路,能找出毛病,能成功点亮,这就不错了。

网友:
只有两个字--佩服

网友:
热风枪风量调小点,焊盘上锡膏,贴片元件放上去,吹化后自动归位。

网友:
运气不错,技术不错,就是焊功欠一些,

网友:
接近开维修店的路程了

网友:
还可以,总算是搞好了,没有白忙一场。

网友B:
给老爸用这个有点太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K580S还是没有更换屏幕,我的神舟屏轴螺丝柱也断了,ab胶+棉线固定,屏轴螺丝太紧了,开合需要很大劲, ...

淘宝有A-的低色域屏,不到一百块,打算弄一个换上呢,反正580原屏也是低色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老爸用这个有点太慢吧

不慢,他在工地上班,也就会用pdf或者看图软件看看图纸,他不会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