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用灯泡大法维修监控电源,灯泡偶尔会常亮,咋回事?

楼主(2024-03-11):
今天集中修了几个监控电源,都是最常见的自激式反激电源,其中有两个在串灯泡测试时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1、这俩电源通电后,灯泡多数情况下都不亮,但是偶尔几次会常亮;
2、电源首次通电,灯泡不会亮;
3、电源断电,电压下降过程中再次通电,灯泡有一定概率会亮;
4、灯泡亮起后,电源有可能正常工作,也有可能不工作;
5、不串灯泡,直接给电源通市电,电源工作正常,无异响。
请教各位高手,让灯泡亮起的那部分电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灯泡亮起后,电源反而有可能不工作?

网友:
工作正常的话,也有可能是整流滤波电容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A:
灯泡功率太小,发热以后灯泡电阻上升,分压更多,所以灯泡功率要加大,灯泡只能微红才行

网友:
串灯泡本来就可能会导致电源不工作,一般都是检查没问题之后把灯泡短接来试机。灯泡有亮度,就说明灯泡两端电压够高,整个电路中电流大。

网友:
常亮也看亮度,微亮也正常啊

网友:
串联大灯泡目的是防短路。

网友B:
不会上个大灯泡或俩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上个大灯泡或俩个并联

怕炸机,监控电源的功率都不高,我串个60W灯泡已经是能找到功率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功率太小,发热以后灯泡电阻上升,分压更多,所以灯泡功率要加大,灯泡只能微红才行 ...

确实有这种可能,我是修完后集中测试的,灯泡虽然没发光但是一直在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炸机,监控电源的功率都不高,我串个60W灯泡已经是能找到功率最小的了 ...

正常哩,有的电源带灯泡还不工作哩,只能保险管

网友:
伊顿48伏电源串60瓦灯泡就比较亮,误导我把好电源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