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贴片式铝电容怎么拆?二支烙铁怼吗?

楼主(2024-03-11):
挺难拆的。。。来试试

网友A:
用剪刀剪掉柱体,然后可以一边一边拆了

楼主:
其实挺难拆的,风枪不知会不会更好?

楼主:
图呢?露出一点点锡脚,加锡都困难,且都是无铅多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剪刀剪掉柱体,然后可以一边一边拆了

我是要电容啊

网友B:
用刀片轻轻插入电容底边,用烙铁(焊头稍尖一些)焊一边待焊锡融化时,慢慢加力撬刀片使焊点脱离。另一边同法操作。

网友:
要电容的话,只能使用底部恒温慢加热至焊锡熔点.

网友:
用含铅焊锡过一遍(这种都是无铅的,熔点高),单面加热,往相反方向掰,一个脚脱焊了在加热另一面.

网友:
这么说你是不要这块板子了?更好办,一个打火机烧底下,56秒就下来了

网友C:
杀板取电容简单啊,直接丢煤气炉上烧,要那个捡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轻轻插入电容底边,用烙铁(焊头稍尖一些)焊一边待焊锡融化时,慢慢加力撬刀片使焊点脱离。另一边 ...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杀板取电容简单啊,直接丢煤气炉上烧,要那个捡那个

味道难闻,,中毒非得

楼主:
刀片撬,挺好,能行。。。

网友:
风枪。刀片翘不计较焊点脱落就不计较

楼主:
一边一边来,挺好的。。无铅多层板,补点有铅锡丝,得多烫会儿。

网友D:
这假固态要来干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假固态要来干啥???

------------------

为啥叫假固态?人家本来就叫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板子挺好看的

网友:
两个烙铁一起怼是个无损拆解的办法,只是一个人操作不了

网友:
可以拿铜条打造双头烙铁头,尺寸差不多就行,多堆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