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57内阻仪所用芯片探讨

楼主(2024-03-11):
经过对TS457的线路走向进行分析后发现,左边的U2所连的电路主要是按键和屏幕,右边的U1主要是V+/V-和I+/I-部分,也就是测量部分,另一颗8脚芯片是运放,也连的是U1。现在看来,U2应该是单片机没有疑问,问题是U1到底是个啥?有没有可能也是一颗单片机?因为上面有一排6个孔,可能是给烧录预留的,U1和U2都连了过去,如果U1是运放或者ADC,那没必要也连过去的,如果U1也是单片机,那什么原因导致一颗不行要用两颗?难道说这颗单片机里有高精度的ADC?各位坛友你们怎么看?

网友A:
还在折腾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折腾这玩意............

主要想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然后自己仿造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然后自己仿造一个

个人DIY成本,非批量,成本不低,往往远远高于成品价

网友B:
贴片电阻、电容不错,个头都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阻、电容不错,个头都挺大的

把你那个数码管版本的也分析分析呗,感觉里面有一颗芯片跟这里的U1长的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同一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真有钻研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那个数码管版本的也分析分析呗,感觉里面有一颗芯片跟这里的U1长的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同一个 ...

可能是,这个芯片烧写的是最核心的算法,只负责计算结果对外输出阻值,并且片子加了密,防止被逆向破解,需要另一颗芯片读取结果并显示到数码管、显示屏上

网友:
电路搞通还要有程序才行

网友:
两颗都是单片机,这样并不一定会增加成本,程序编写也容易很多,但要是去破解,那成本是能明显增加的。
很多低成本单片机,集成的ADC就1个,复用会降低速度和精度,可能也有这方面考虑,再就是这是电池供电,可能还有低功耗方面的考虑

网友:
这种黑科技的仪器,不光硬件知识要懂,软件编程知识也要精,才可以搞破解,一旦破解了,就可以量产了,到时候成本估计到30元了。

网友:
U1的标识没有,那一定是通用的型号的芯片,防止克隆。

网友:
需要抹去的,一定是通用芯片!

网友:
这个东西太烧脑了。

网友C:
U2接屏幕和按键那应该就是单片机,U1有没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运算放大器,然后把结果输出给U2再进行采样然后显示在屏幕。

网友D:
TS457内阻仪

性能好吗,价格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TS457内阻仪

性能好吗,价格贵不贵。

性能据说还可以(我没有,都是看其他人的文章介绍的),价格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接屏幕和按键那应该就是单片机,U1有没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运算放大器,然后把结果输出给U2再进行采样然后显 ...

应该是单片机,最新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273-1-1.html

网友:
芯片都被打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