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倍思特9205万用表拆解+解决表盘接触不良

楼主(2024-03-11):
书接上回,灯板没修成,但是发现炮灰表倍思特的9205接触不良已经忍无可忍了。
故障现象是电压档经常飘忽不定,通断档表针短接不鸣,我分析是拨盘的接触片和表盘之间接触不良,或者是拨盘的定位有问题。
以前再转动几下就好了,这次转了几圈通断还是不鸣,那就先拆吧。

先感谢立创商城半卖半送的表,看着屏幕大就留作炮灰表了,后面华秋的也低价买入一块我转手给妹夫了。

虽然手头还有好多优利德和众仪,但炮灰表也不能不管,先把这个解决了。

▼正反面,外壳的塑胶已经把内壳腐化了,表笔已经修过一次了

▼开拆,做工在预料之中,这个拨片不用担心错位,因为每一格都有

▼主板正反面,四个接线柱焊点不饱满,我加了点锡,可惜不知道原厂的锡是不是熔点太高,根本不相连,最后成了鸡屎

▼芯片和电位器特写,至于保险丝啥的就别想了

维修方式:转盘上抹薄薄一层润滑脂,然后拨盘的2个钢珠上也抹上润滑脂。装上后就好了。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大大的牛屎芯,热稳定不知咋样?

网友B:
牛屎的形状好随意

网友C:
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通断档不蜂鸣不亮灯,不知道用什么润滑脂,我就直接涂了擦脸的凡士林,目前没有再犯

网友D:
转盘的触点上滴上两滴机油也能解决 。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电烙铁的瓦数不大,造成焊锡不熔在一起。

网友:
那个电源开关也是会失灵的

网友:
牛屎芯片表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接触不良很烦,所以我喜欢按键的和自动的,自动的一样可以设置档位,但是开关档位少,一般内阻也比较大

网友:
修一修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
同款表再用

网友:
又是牛屎芯片

网友:
维修方式:
转盘上抹薄薄一层润滑脂,然后拨盘的2个钢珠上也抹上润滑脂。装上后就好了。

简单,容易。

网友:
同款,还都是后期丐版,也是立创的,已经清理过好几次了,只管半年。棉签给表盘和弹片擦干净再涂新润滑脂。
我的电压没大问题,一般是电阻档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牛屎芯,热稳定不知咋样?

还算好,也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屎的形状好随意

是的,整个做工用料都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通断档不蜂鸣不亮灯,不知道用什么润滑脂,我就直接涂了擦脸的凡士林,目前没有再犯 ...

看来是通病,我用的次数不多,但很快就接触不良了。
我就用的白色的润滑脂,中石油出的昆仑牌的,用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盘的触点上滴上两滴机油也能解决 。

谢谢,涂抹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电烙铁的瓦数不大,造成焊锡不熔在一起。

也有可能,但之前焊接别的都还好,这个感觉本身用的焊锡质量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