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完全拆解稳固性极差的一体机

楼主(2024-03-11):
【2024年3月11日】
偶然间看到闲置的一个一体机,奇特的稳固设计深深的吸引了我

今天的主角

这样的设计难道是怕摔不坏吗?
卸下斜撑底座上的一个螺丝

里面还隐藏着2个螺丝

去掉后壳

去掉屏蔽罩

居然一个内存插座,AMD的cpu

查官网标配是2G

2.5存硬盘
=============
国货当自强!

网友:
可以当 一体机

网友:
估计是靠自身阻尼固定角度,估计支撑点高度低了,容易倒。

网友:
一般不动不会倒的

网友:
看似主机大,其实重心低,不会倒。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少碰

网友:
不是你使用的角度,估计这种是人站立使用的桌面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太紧凑,用起来温度要高点,别的还行。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会倒

网友:
只要不一天一搬,应该没问题,折次数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我看苹果和微软的一体机就不错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单位有过,弄倒不易

厂家肯定做过实验

网友:
有大大的散热风扇。

网友:
性能很差,故障率很高,实在是不值得购买。

网友A:
缩水得厉害,多焊个内存插槽会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水得厉害,多焊个内存插槽会死啊。

一个内存槽要五块多,你说呢???

网友:
就是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