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充电功率一开始很低,然后逐步增加,充电功率变化和什么有关?

楼主(2024-03-11):
电池应该饿死了,没法开机,
为何刚开始充电功率极低,然后充电功率慢慢上去,
为何不是一开始就5瓦充电功率呢,搞个0.4瓦供电功率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觉得是保护板的功能,电压低的时候先小电流充电,等到了正常充电的电压了在全功率充电。

网友:
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正在恢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保护板的功能,电压低的时候先小电流充电,等到了正常充电的电压了在全功率充电。 ...

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保护板的功能,电压低的时候先小电流充电,等到了正常充电的电压了在全功率充电。 ...

0.4瓦的功率,要充多久才能使用手机呢

网友B:
需要先握手,两边都同意了再使劲干。不能开始就使劲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握手,两边都同意了再使劲干。不能开始就使劲干。

为何充电功率到了0.7瓦之后不再上升?
0.7瓦的充电功率是否无法激活电池

网友:
电芯的原因吧!接受不了,哈哈

网友:
电流到0.7a上不去那是因为你的线不行沙,还加个u表更加上不去,阻值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4瓦的功率,要充多久才能使用手机呢

长期饥饿时要先进流食后慢慢再进主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