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搞了个明纬24V、200W超薄电源,看着是好东西啊

楼主(2024-03-11):
我就不拆了,坛子里面有人拆过了。

拆解薄型LRS-200-24明纬24V/200W开关电源,绘制原理图并维修
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压

弄个电阻玩玩:

网友:
电阻这么来的

网友:
这电阻两端加两个环变,可以锻炼身体了,哈哈哈

网友:
这么大电阻,真长见识了。

网友:
明纬好东西

价格好不好

网友:
尼玛,那么抠搜的输出电容,,,还不如同价位的金升阳电源的,之前公司采购一批金升阳的24V10A的,相同功率输出的情况下,金升阳的纹波比明伟的小一倍由于。。!!!!

网友:
看板子上省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不错,可调电源改起来?

网友:
电阻是P的吧。

网友:
电阻图P得真像。

网友:
明纬现在也控制成本了?

网友:
正品无疑但是看着好单薄了

网友:
那个电阻丝AI智能拼图吧?!!!

网友:
最后的电阻够粗够大

网友:
明纬现在缩水也这么厉害了?板子空了那么多焊盘,看来明纬也堕落了。

网友:
差点以为是哑铃电阻

网友:
明纬的电源确实一般,纹波确实比较大

网友:
这大电阻还真没见过,太夸张吧

网友:
感觉少了不少东西呢

网友:
LRS系列确实薄,不过感觉明纬电源其实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