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9205M测不到有源晶振输出电压

楼主(2024-03-11):
实验用洞洞板搭建,晶振的引脚通过杜邦针脚引出

为了达到绝对无纹波,供电采用干电池

测得空载电流689微安

用数码之家推崇交流频响非常灵敏的9205型万用表测晶振输出方波电压

却一点都没观察到,但却发现测量输出的时刻开始,晶振工作电流急剧增大,见图

停止测量,电流恢复原样,因此,我得出结论有源晶振已经起振
我知道不太严谨,最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试方波

DT-9205M到底能不能定性测量有源晶振的输出啊?

网友A:
你用万能表的电压档位测量一下有源晶振的波形输出引脚,如果有电压输出,那就说明已经工作了且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能表的电压档位测量一下有源晶振的波形输出引脚,如果有电压输出,那就说明已经工作了且输出。。。 ...

感谢帮帮图大咖您的回复
我就是用DT-9205M的交流电压档测试的
一开始用2伏特量程,没测到任何电压
然后,我用200毫伏量程,也没测到
根据您的经验,有源晶振输出引脚的电压在哪个范围?

网友B:
我都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晶振输出电压应该非常低的。
你不想用示波器的话,可以用带频率测量档位的万用表试一试。

网友C:
一般输出峰值在工作电压的90%左右。

网友D:
测量晶振输出电压,一般是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吧,你用的交流电压档,不知我说的正不正确

网友E:
用直流电压档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晶振输出电压应该非常低的。
你不想用示波器的话,可以用带频率测量档位的万用表试 ...

示波器不是不想用,而是示波器电源30伏特那路出故障了
我用这块万用表应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晶振输出电压,一般是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吧,你用的交流电压档,不知我说的正不正确 ...

这个是温补有源晶振,它的输出端通过一个贴片电容与GPS芯片相连,已经隔直了。我想不通它输出直流有什么意义。不过我觉得还是去测试一下直流电压,学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流电压档试试看

无源晶振确实是测直流电压,它两端对地都有电压,大约是单片机工作电压的一半

网友F:
9205频响只有400Hz,所谓的频响高。都是假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源晶振确实是测直流电压,它两端对地都有电压,大约是单片机工作电压的一半 ...

晶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能表的电压档位测量一下有源晶振的波形输出引脚,如果有电压输出,那就说明已经工作了且输出。。。 ...

用DT-9205M的直流电压档还有uni-t 33D直流电压档都测得
该有源晶振输出端0.44伏特的直流电压
且用uni-t 33D交流电压档最小量程200伏特档
也测得了0.4伏特的交流电压
DT-9205M的交流电压档还是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输出峰值在工作电压的90%左右。

你好
用DT-9205M的直流电压档还有uni-t 33D直流电压档都测得
该有源晶振输出端0.44伏特的直流电压
且用uni-t 33D交流电压档最小量程200伏特档
也测得了0.4伏特的交流电压
DT-9205M的交流电压档还是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晶振输出电压,一般是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吧,你用的交流电压档,不知我说的正不正确 ...

你好,你看看结果,能得出什么结论
用DT-9205M的直流电压档还有uni-t 33D直流电压档都测得
该有源晶振输出端0.44伏特的直流电压
且用uni-t 33D交流电压档最小量程200伏特档
也测得了0.4伏特的交流电压
DT-9205M的交流电压档还是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频率是多少?

16兆赫兹,温补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9205频响只有400Hz,所谓的频响高。都是假象。。。。

我已经读过你测试用DT-9205M的交流档
在不同频率下,电压测试对比实验
也仔细看过你在B站的同内容视频
也看过论坛其他说DT-9205M频响极高的帖子
今天,看来您推翻了原来的判断
DT-9205M作为定性判断都不行了

网友:
晶振阻抗很大的!万用表笔放上就会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读过你测试用DT-9205M的交流档
在不同频率下,电压测试对比实验
也仔细看过你在B站的同内容视频

16MHz啊,我还没见过频响这么牛的万用表。而且这个晶振估计是直流脉冲方波,严格说是直流信号。当然,你可以拆分成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兆赫兹,温补有源晶振

一般的高端台表也没有这么高的交流频带宽度,还是用示波器和频率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