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通过OBD接口给电瓶充电靠谱吗

楼主(2024-03-11):
车长时间不开,电瓶容易馈电,在路边还容易被人剐蹭,论坛里外置太阳能板的方案有点麻烦,最近有看到把太阳能板扔中控台,通过OBD接口给电瓶充电的方案,不知道靠不靠谱,给电瓶充电的同时再带行车记录仪让一直工作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这要是出故障电压失控,是不是电脑主板也要完蛋

网友B:
长时间不开断开电瓶线不行么,或者一周出去溜一圈,或者干脆卖了算了...

网友C:
看起来线比较细

网友:
一点也不靠谱,OBD端口除了连接电脑不建议作其他用途。

网友:
应该可以,你这块太阳能即使是50W,平放车顶上也不会过20W,电流能过1.5A算高的,夏季也就1.3~1.5A!

网友:
可以考虑从点烟器接口充电。

网友D:
我看行,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如把电瓶拆了放家里面

网友:
我现在是一周开一次,一次30公里左右

网友:
直接机盖前缘接电瓶插太阳能板呗,毕竟应个急还行,不亏电还是要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出故障电压失控,是不是电脑主板也要完蛋

如果是直连电瓶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不开断开电瓶线不行么,或者一周出去溜一圈,或者干脆卖了算了... ...

主要是想一劳永逸

网友:
这纯属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线比较细

没多点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行,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主要是不太确定在车内太阳能板还有多少效率

网友:
直接接电瓶不是更安全么

网友:
我有考虑过,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下手,一是我车前挡有贴膜,据说太阳能充电板分强光弱光,强光型必须太阳直射,否则功率很差;二是太阳能发电就必须停在暴晒位,但车漆又不是很顶得住。
你要是买了记得测测数据,@我看看哈。

网友:
不怕把ECU给烧了

网友:
哈,危险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