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饿死之后,自救成功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楼主(2024-03-11):
之前也有手机无法开机,充电半天修好的案例,
但是有些手机电池饿死后,充个2、3天都不能救活,这是啥情况?
只有拆机才能救活电池么

网友A:
可能只有拆机给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只有拆机给电池了。

拆开后发现电池电压还有3.2v,电压挺高的,为何就是开不了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后发现电池电压还有3.2v,电压挺高的,为何就是开不了机呢

会不会是虚电,冲到4V左右再试试。

网友B:
电池饿死救活也残废

网友:
电池饿死救活也是废了,换电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后发现电池电压还有3.2v,电压挺高的,为何就是开不了机呢

3.2伏?有的手机电池电压低于3.7伏就已经亮红灯了,3.2伏那是空载的电压,带载可能2.5伏都不打

网友D:
拆机直接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直接给电池充电

主要是拆机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伏?有的手机电池电压低于3.7伏就已经亮红灯了,3.2伏那是空载的电压,带载可能2.5伏都不打 ...

直接用万用表测的电压啊,
你说的带栽电压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饿死救活也残废

救活残废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救活残废什么意思?

过放   容量损失,用手机本来就对电池容量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放   容量损失,用手机本来就对电池容量敏感

你说的这种是饿了很长时间的电池,这个是饿死后马上就救活,基本不损失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是饿了很长时间的电池,这个是饿死后马上就救活,基本不损失容量? ...

那你这个是心跳刚刚停止,抢救及时

网友:
一般来说救饿死的锂电池,需要直接给电池正负极接电,不拆开手机就无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是心跳刚刚停止,抢救及时

是不是欠电超过几个月才会造成容量下降?

网友:
救活也是半残,还不如直接换

网友E:
实在不行只能把保护板断开,再接线充试试,魅色充电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只能把保护板断开,再接线充试试,魅色充电器就可以

怎样断开保护板断开?

是否要把电池拆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断开保护板断开?

是否要把电池拆出来?

只断开正极或全断开都可以,电芯正负极直接连到锂电充电器充电,注意别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