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下闲鱼收的安立信T12A主机,是坛友出的

楼主(2024-03-11):
开机显示168后,跳到ERR错误。没有手柄,只有主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错误,控制板动过烙铁。有个元件脚好像掉铜皮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明天修复一下试试。不知道不接手柄的话,应该显示什么信息?

一开机就先显示168

然后马上跳出ERR

24V开关电源

控制板的数码管脚中间的元件动过烙铁。焊得不是很正。可能存在假焊,虚焊。希望元件没有损坏的。。
控制芯片没有丝印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PS:谁有这个控制板的原理图?还有固件?

网友:
没接手柄就会显示ERR吧?盲猜的。

网友A:
四十值了

即使控制板挂了,修不好换一个就行,电源壳子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十值了

即使控制板挂了,修不好换一个就行,电源壳子都没问题

不是40,是2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40,是25。。

25捡漏了

网友:
24V开关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25,价格真不错,弄一套能用上就行

网友:
就一个电源都值25

网友:
显示ERR是没手柄吧

网友:
25块,买个壳子加里面的开关电源都值了啊。

网友:
外壳数显不错

网友:
其实看做工还不错,找一个手柄接上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25真是是划算

网友:
如能在官网找到资料修复应该不难。

网友B:
这价格合适,控制板不好买

网友:
能存在假焊,虚焊。

网友:
已经超值了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合适,控制板不好买

控制板要换的话,要连外壳的挡板一起换。应该有通用的。

网友:
相当于买个电源买个壳,修不好就去立创打个沉金样,自己做个控制板,开源社区里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