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原装充电器改装

楼主(2024-03-11):
自己组的大单体电池,17串三元,因为小区充电功率限制不能用太大的快充,淘了个小牛n1的60v原装充电器,5针的,做工不错整体灌胶70.2v  4a,但是插电池无法充电常亮绿灯,有啥办法改装一下啊请假各位大神,

网友A:
5针的,其余三针是识别线?非小牛车子拒充?

网友B:
拆开看看咯,把充电芯片en脚打开,不过可能失去了保护,人家电池可能有通讯协议电池温度电压电流,短路,过流等等,你这diy的电池有保护措施没有,别瞎搞boom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C:
所以说为什么要淘小牛充电器........带通讯的,485,还会检测电池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针的,其余三针是识别线?非小牛车子拒充?

电池上装这u+的通讯模块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咯,把充电芯片en脚打开,不过可能失去了保护,人家电池可能有通讯协议电池温度电压电流,短路,过 ...

电池有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为什么要淘小牛充电器........带通讯的,485,还会检测电池温度的

不是淘了个便宜么

网友:
万能的某刀刀应该有转换头可以买的吧

网友D:
小牛 N1 充电器我拆过,输出端只有正负极两根线,2015年的产品,那个时候充电器与电池是不通信的。后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通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牛 N1 充电器我拆过,输出端只有正负极两根线,2015年的产品,那个时候充电器与电池是不通信的。后来的不 ...

你这应该是两针的,我这个是五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咯,把充电芯片en脚打开,不过可能失去了保护,人家电池可能有通讯协议电池温度电压电流,短路,过 ...

保护板必须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