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国移动Q7s路由器

楼主(2024-03-11):
手里有一台中国移动的无线路由器,型号是Q7s,插上电源只亮电源指示灯,无任何反应,也重置不了,不知道怎么搞。

主体

主体

上盖

上盖

主板

主板

芯片

芯片

背面

背面

楼主:
只亮电源灯怎么修,按重置没反应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看看行不行,如果有TTL线的话,把TTL接上看开机信息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放过他吧,CPU都焦黄

网友:
可能cpu挂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固件问题?刷个固件看

网友:
SOC是中兴的吧

楼主(2024-05-10):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看看行不行,如果有TTL线的话,把TTL接上看开机信息是怎么回事。 ...

没有TTL线,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过他吧,CPU都焦黄

摸着是CPU发热

楼主:
摸着是CPU发热,可能是CPU坏了,我一直想的是不是哪个电容短路了,想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固件问题?刷个固件看

可能性略小

楼主:
不知道,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