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57内阻仪最新电路图,坛友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24-03-11):
好不容易跑出来了,只跑了跟测量有关的也就是U1部分,不过感觉有点怪怪的,尤其是运放U1.2部分,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并没有接其他地方,有点想不通?从这图能分析出来U1的可能型号不?欢迎各位坛友踊跃探讨,有疑问的地方请告诉我我再测量确认

楼主:
请坛友顺便也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反正我是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U2是什么

楼主:
也是单片机,主要负责按键和屏幕的,估计是接收U1的测量结果并负责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网友:
SOP-20封装单片机就能过滤掉很多单片机了,再看看1脚VCC,19脚GND这样的应该又能过滤掉不少类型的单片机了。

网友A:
看着像合泰的mcu,他家带高精度的ad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合泰的mcu,他家带高精度的ad比较多。

一模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网友:
U2的1脚不象是电源,倒象是输出去控制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