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K20 Pro主板后盖固定螺丝是11个,还是12个?

楼主(2024-03-11):
似乎拆下12个螺丝,但是只能装上11个,

另一个螺丝怎么也拧不进去,这是怎么了
箭头处好像也是个螺孔,但是为何就是拧不进螺丝呢

各位拆装手机是否也遇到过这种神奇的问题呢?

网友A:
  有一根螺丝型号不一样  好像是长  ……

网友:
这御用刷帖机也真是努力,到处偷图找话题...

网友:
再拆装一遍没准就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根螺丝型号不一样  好像是长  ……

12个螺丝都搞了一遍,这个孔就是拧不进去

记得拆下是12个螺丝啊,

这个螺孔有没有可能被我挨个螺丝试一遍搞坏了,这种情况有办法补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个螺丝都搞了一遍,这个孔就是拧不进去

记得拆下是12个螺丝啊,

  不一样的那个螺丝  就是那个空的  好像是纯白色

拆时候 要做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那个螺丝  就是那个空的  好像是纯白色

拆时候 要做标记     ...

是有个螺丝颜色不一样,但是那个螺丝也拧不进去了,是不是螺孔在拧其他螺丝的时候搞坏了,这种螺孔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个螺丝颜色不一样,但是那个螺丝也拧不进去了,是不是螺孔在拧其他螺丝的时候搞坏了,这种螺孔有办法 ...

  那就不知道了  ……

网友B:
手持k20p跑分中。。。。那个是一个银色超小的短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k20p跑分中。。。。那个是一个银色超小的短螺丝

银色螺丝找到了,但是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