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U盘在WIN7下工作正常。可是换到WIN10,WIN11的电脑就不行了

楼主(2024-03-11):
今天在WIN7的电脑上操作了一下那个IS902的U盘。把里面的文件考了出来。并且进行了格式化。今天带到这边插常用的电脑上,还是无法用。想了想。那两台电脑,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都能完美使用。这边常用的是WIN10和WIN11.百度了一下。让改注册表里的一个值。可是改了还是没用。在设备管理器里也都可以看到这个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坏了?



WIN7的老电脑正常使用。我打算试PE进去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B:
主板驱动影响吧

网友C:
我的优盘安装PE后,在win10能看到和打开,到win11就不能,但在设备管理器和桌面任务栏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优盘安装PE后,在win10能看到和打开,到win11就不能,但在设备管理器和桌面任务栏有提示 ...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因为维修电脑的师傅都是准备好几个安装U盘。就怕主板不认造成无法启动浪费时间。我这个主要是就是考文件用的。没那么多要求。再说了现在都是WIN10,WIN11的电脑做主流了。WIN7占比少多了。所以才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驱动影响吧

可能。现在看了几个手里的电脑。惠普的,联想的。都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WIN7的电脑我没有截图。

楼主:
这是WIN7电脑下。一切都好。

网友:
USB驱动的问题吧,更新一下

网友:
U盘工作电流变大就这样,WIN7下能用,WIN10下经常掉盘,WIN11不识别,原因不知道,这样的U盘U盘精灵也识别不对颗粒,量产也麻烦,得拆外壳看颗粒,量产完win11下面也频繁掉盘,我觉得是可能是某些焊点氧化导致的,一般都是买了几年很少用的U盘会这样

楼主(2024-04-25):
已经在雷骑科技的群里,在群里的老师那里修好了。非常感谢雷骑科技和群里的老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在雷骑科技的群里,在群里的老师那里修好了。非常感谢雷骑科技和群里的老师。 ...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够分享一下故障原因和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E:
我的相反,WIN7下2台PC分区后识别不出,但别人说WIN10以上可以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够分享一下故障原因和维修思路。谢谢!

就是远程刷了一下固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相反,WIN7下2台PC分区后识别不出,但别人说WIN10以上可以分区

只要不是块儿坏了,一般都是固件或者硬件的事。可以找他们这些专业的人帮忙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