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铁塔保护板自耗电太厉害,想加个开关,问问大佬谁知道供电是哪根线

楼主(2024-03-11):
这种铁塔保护板自耗电太厉害,想加个开关,问问大佬谁知道供电是哪根线

网友:
测插排线从上往下第一第二根线电压,相同的,那就是第一根。参照该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楼主:
1234电压都相同,第一根我已经试过,不是

网友:
同求加开关位置

网友A:
这两个正级接线柱两根不是不用接的吗,不接两个正极线,那小红线应该就能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正级接线柱两根不是不用接的吗,不接两个正极线,那小红线应该就能断了 ...

保护板断电的话,电量数据会丢失呀。

网友(2024-04-13):
保护板断电电量soc会重置  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