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170F单缸汽油发动机曲轴油封

楼主(2024-03-11):
微耕机动力,拆开保养启动机发现启动拉盘一侧的曲轴油封老化裂纹了,但是一点机油都不漏,好神奇

网友A:
漏与不漏 之间平衡没有被打破

要么机油少了

网友B:
发热搞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与不漏 之间平衡没有被打破

要么机油少了

估计轴承带油封,机油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漏与不漏 之间平衡没有被打破

要么机油少了

说不定只是外面裂,里面是好的,橡胶件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搞的把

大油门干活温度应该有上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轴承带油封,机油不少

换油封的时候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只是外面裂,里面是好的,橡胶件上很常见...

这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