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电热锅温控器坏了,改造一下更耐用

楼主(2024-03-11):
增加一个继电器,两路触点并联使用。
这个温控器很特殊还不好买,扩展继电器更耐用

网友:
底盘很热的,继电器能不能承受的了?

网友:
有想法不错看耐用性

网友:
温度控制器看着舒服

网友:
底盘加继电器

网友:
想法不错,最好画出电路图。另外,继电器能耐受得了高温吗?

网友:
同等线路图,估计是继电器线圈并联在温控器2端。温控器断开时,市电通过加热盘给继电器线圈通电,继电器吸合,常闭触点断开(就是温控器断开)。温控器导通时,继电器失电,常闭触点闭合(就是温控闭合)

网友:
既然不好买还是不修了吧,小家电本身也不贵

网友:
这个温控器是金属弹性的,它都烤坏了,继电器受得了吗?

网友:
加个可控硅

网友:
质量看着可以啊

网友:
温控器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加热,以前在电热取暖器上用过

网友:
小白没看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以前在电热取暖器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