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系列开卡工具合集YS9082 YS9083

楼主(2024-03-11):
YS9082开卡工具14个,YS9083开卡工具2个。

网友:
已购不知道有我需要的没啊?67 3E BA B3 76 68

网友:
只能看看了子弹不足

网友A:
有个128G固态开卡后变成512G 无法格式 化是什么问题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128G固态开卡后变成512G 无法格式 化是什么问题知道吗

开卡的时候选的自动识别 还是手动的 容量大小那里可以手动选一下128 再开试试

网友(2024-04-10):
家元不足,只能看看。。。。。。。。

网友:
只能看看了,估计我这个崩盘的S3500基本不可能找到开卡工具

网友:
hp b47r,好像没有

网友(2024-11-06):
我有10个ys9083xt工具

网友:
求9082hp bics5的固件

网友:
都是常见的种类

网友(2025-04-23):
请问   硬盘是512G    颗粒   89 D4 0C 32 AA 00  查着是英特尔的  但是具体是哪个型号的   用哪个软件啊?   谢谢

网友:
YS9082HP+NP4A固件有吗?

网友:
9083的能不能开HJ20190606 SSV4128G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