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书SD卡槽改TF卡槽小板

楼主(2024-03-11):
以前很多设备是插SD卡的,现在TF卡流行,SD卡都不好找了,买不到质量好的TF转SD卡套,遂想拆掉SD卡槽,换上TF卡槽,因为焊盘位置不一样,就需要一个转接小板,有哪位大神打板过TF卡槽转SD卡槽的小板吗,我想买几张。我不会打板。

维修流程,拆下原机SD卡槽,焊上TF转SD小板,在小板上焊Tf卡槽,以后就可以用TF卡让设备继续发挥余热了。

网友A:
TF卡套还存在质量不好的问题么,这玩意好像就是直通的,用得坏???

网友B:
还是买TF卡转SD卡套吧,改造SD卡座成本高多了,搞不好把焊盘再搞坏得不偿失

网友C:
买质量好的卡套,一般卡套确实垃圾

网友D:
N年前买tf卡送的卡套用的挺好

网友E:
卡套质量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套质量一言难尽

同感啊,要不我也不能萌发改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套还存在质量不好的问题么,这玩意好像就是直通的,用得坏???

市面上卖的普遍质量不好,用不了几次就不读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TF卡转SD卡套吧,改造SD卡座成本高多了,搞不好把焊盘再搞坏得不偿失 ...

市面上卖的普遍质量不好,用不了几次就不读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质量好的卡套,一般卡套确实垃圾

有推荐的品牌吗?杂牌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年前买tf卡送的卡套用的挺好

我以前买过一张金士顿512MB的TF卡,那个附带的卡槽质量很好,可惜买不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卖的普遍质量不好,用不了几次就不读卡了。

tf转sd卡套不就是直通的,无非不读卡了是松了,触点接触不良,垫个白纸就行了啊,改焊盘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tf转sd卡套不就是直通的,无非不读卡了是松了,触点接触不良,垫个白纸就行了啊,改焊盘多麻烦 ...

自己用的东西,质量必须可靠,不将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品牌吗?杂牌用不住。

这个不需要买吧,买三星的tf卡就送卡套,我都攒了好几个了

网友H:
还不如直接买个tf卡读卡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市面上卖的普遍质量不好,用不了几次就不读卡了。

闪迪有些高速卡自带卡套,质量好得很.

市场上那些几毛钱一个来的就是垃圾,但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买三丧TF卡都送卡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需要买吧,买三星的tf卡就送卡套,我都攒了好几个了

为了一个卡槽,我还得买张TF卡,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不如直接买个tf卡读卡器

机器是SD卡槽,和读卡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闪迪有些高速卡自带卡套,质量好得很.

市场上那些几毛钱一个来的就是垃圾,但也不是不能用. ...

为了一个卡槽,还得买张TF卡,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