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微波炉2例 P70J17P-VK(L0)

楼主(2024-03-11):
两个微波炉,一个是上次那个九阳电磁炉一样都是电工师傅的,只顾用了,油垢非常大
故障现象,工作期间啪啪打火,这个一听就简单
打开看了一下里面确实不适合拍照片
直接拆下云母片,发现云母片里面有烧焦的痕迹,直接购买更换,有美的专用的裁剪好的
想着后面不一定遇到什么型号就买了通用的,自己裁剪的还行吧(买一件发好几片,还是通用的好)
裁剪也简单,把旧的按再新的上面画出来,然后用刀慢慢修一下边,主要是中间那一点用尺子比的,不敢掰,怕断了

装上后看看效果
这都是清理后的效果,不然油污更多。貌似有点小,但是不影响。
通电试机,正常使用了。
反馈说上次就换了这个东西。收费30大洋。问我收多少,我说不收。

下面来看看另外一个同事的微波炉,听说坏了还准备找人修的,知道我会修后让我先看看
上个图看看型号
在看看正面,外观还很新吧(其实刚买的,只用了半年)
通电测试,完全没有反应,那就开干,直接打开,拧掉几颗螺丝
上盖往上抬一点,往后一拉就开
打开一看,高压保险丝都简化了?这还是个容易故障的位置,如果高压故障了直接反馈到初级去烧保险吗?
不去多想,先看看,结果吓一跳,保险丝直接粉身碎骨了。是多么大的冲击造成的?
不敢贸然更换保险丝,先测量一下,磁控管两脚正常
刚开始我以为不正常,后来询问得知,这两脚是通的,不能和外壳通就可以(但是不能说绝对好的,也有通的是坏的)。
刚开始以为是磁控管坏了,还拍了个图(虽然还是格兰仕,但是用料却优化了很多)
再查一下高压电容和高压二极管,没有明细的故障
高压二极管好像用数字表测不了,要用指针的10K能测量,我测了一下正反不通确定没有短路
再次跑了一下电路,没发现明细的问题,找个电路原理图看看,截图下来的看个大概吧
都正常的,看看机械控制部分,下面的两个脚定时器启动后导通,也会导通上面的第二个脚(约定从上到下为1 2 3 4)
但是第一脚和那个地方都不通,这样的话1脚的白线连接高压变压器初级,电从哪去?
虽然没查出来,但是肯定是从这过去的,因为另外一根线已经过去了
找个图看看
这样说明了高压的线还是在开机的时候导通了的。
再查高压变压器初级2.6欧?是不是太小了,220V的普通变压器初级比这个大?莫非变压器有问题?
再去找下看,说这个变压器初级在2.5欧,那这个也是正常的。
回头再看看电路图,莫非是原理图S3开关故障了,导致短路造成的?目前测试正常
那就先上个保险把高压初级拔掉试试看吧,大不了牺牲一个保险
测试正常,然后连接高压部分,再次测试也正常
我目前保险丝只有250V3A的,标称用8A的没有怎么办,加点料
给保险丝加点A数,上了一个细点的丝可以增加电流通过,万一故障也能烧断。

找个容器加点水,然后工作2分钟试试。正常了
目前故障排除,正在使用。
总结一下:第一个更换云母片是常见的故障;第二个比较奇怪没有故障,就换了个保险,而且保险炸那么狠;
类似第二种问题不建议直接换保险,容易炸。我这边是测试了都没有问题才上的。应该是开关S3造成的。
这 时候就不明白这个联动开关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了。刚好过报修就可以送修吗?
谢谢坛友观看,不喜勿喷!

网友A:
高压二极管用数字表也可以测,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到表笔中去测量220v交流电,显示电压大概是一半,120v
另外也可以用带200M电阻量程的数字表,比如vc9205测试正反向阻值,正向有十几兆,反向无穷大

网友B:
高压二极管串9V电池或>5V电源,用数字表也可以测
第二款没看到高压保险!!!与我刚修的差不多结构,磁控管和电容都转了90度方向,我修的这台高压保险没有玻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二极管用数字表也可以测,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到表笔中去测量220v交流电,显示电压大概是一半,120v
另 ...

感谢坛友指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二极管串9V电池或>5V电源,用数字表也可以测
第二款没看到高压保险!!!与我刚修的差不多结构,磁 ...

高压保险没有玻璃管,那是什么管呢?以前的拆开都有,换高压保险丝也是个常见问题,这种如果高压故障了怎么保护的想不到。

网友:
高压保险烧很正常呀。还在工作中就打开门,就很容易烧高压保险。

网友C:
那个保险丝是220V那侧的,不是高压保险丝,高压保险丝在一个塑料仓里,也比图中这个小保险丝长很多,玻璃管里还有螺旋弹簧拉紧保险丝,一旦过流,还没等熔断就被弹簧拉断了,而且迅速拉开的距离也可以避免电弧。还有,那个云母片要是烧蚀的浅,可以剥离烧蚀掉的部分层,然后里外换个个这样应急使用没啥问题,就是一定要剥离干净有烧蚀的部分,不然还是会打火我自己家的微波炉就这样干的目前又用了2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保险丝是220V那侧的,不是高压保险丝,高压保险丝在一个塑料仓里,也比图中这个小保险丝长很多,玻璃管 ...

然后里外换个个 你这个说法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不过我们这边也这样说,所以我看懂了
你这个正常应该说:内外换个面
太便宜了,直接换也不等着用,直接买了几个,顺便买了个灯泡,这个灯泡还不便宜带座的准备改个维修电源串灯泡用,优点:小!!便宜的灯泡看评价两天就挂了,没敢买。

网友D:
微波炉的话一般要用两根铜丝才可以承载10a左右电流

网友E:
有时候联动开关不灵时容易这样烧保险,最好换个联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的话一般要用两根铜丝才可以承载10a左右电流

保险丝本身有3A,附了一根差不多有5A吧,不加多了怕炸不断,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保险没有玻璃管,那是什么管呢?以前的拆开都有,换高压保险丝也是个常见问题,这种如果高压故障了怎 ...

也是套在塑料壳体中,少了玻璃管,保险+弹簧两端钩在线耳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套在塑料壳体中,少了玻璃管,保险+弹簧两端钩在线耳朵上。

还没见过,遇到的少,下次遇到了再看吧,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联动开关不灵时容易这样烧保险,最好换个联动开关。

新机器用了半年,测试了几次都没问题,目前正常运行,先用吧。下次炸了再换保险多的是,不行让他买一盒备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本身有3A,附了一根差不多有5A吧,不加多了怕炸不断,谢谢

我亲自使用的经验  一根会烧短 两根刚刚好

网友:
微波炉有时候的故障会比较奇怪,但因为其结构相对简单,还是好修的

网友:
不错,现在,在人们坏了多数就是扔,修的不多了。

网友:
微波炉门开关故障,很隐蔽。

网友:
看着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