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沉金款感应电笔

楼主(2024-03-11):
最近嘉立创有沉金免费,打了块试试水。好得很。

焊接后的样子

测试

绿led亮度低了,换颗红的,其他就只有三脚双色的led,只用到红色的。

网友:
不把充电功能加上去?

网友:
电池拆下来充电?

网友:
电池焊上了,充电不方便了。

网友:
电池占那么大位置,主板还带开关,是我的话就考虑CR2032纽扣电池了,这种东西使用频率不高没必要用锂电

网友:
会打板是真的厉害!

网友:
充电不方便

网友:
电池怎样充电?

网友:
这电池自放电很大吧

楼主:
正好有很多这电池,之前做万用表电池剩下的,自放电低。没电了用4056充电板夹着充下就行,用的少,不想再搭进去一块充电板了。

网友:
焊接孔用沉金 其实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