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种10口hub靠谱么?如果不靠谱是否会损坏包括笔记本在内很多设备?

楼主(2024-03-12):
要接5、6个手机到笔记本电脑,
是否必须上这种设备了

这种设备的功率不小,如果不靠谱,是否可能损坏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 · study|主题: 19, 订阅: 6

网友A:
电源没问题就行,笔记本内部的USB电源也有保护的。

网友:
外接电源是不是影响小一些

网友:
看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可以同时用。

网友:
除了机械的移动硬盘,和移动光驱,0一般的设备按500MA电流计算就行,10个口,保守估计电流需要5v5A以上电源,

网友:
因该没问题

网友:
我们都是为了保护电脑的USB口才加一个HUB的。。你还怕它烧坏?当然,HUB最好还是找大品牌的。。

网友:
如果不加输入电源,单靠电脑USB供电是拖不动那么多的。

网友B:
只要不是杂牌,没问题,安克的还可以。我自己在用的一个四口的hub,一年多了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杂牌,没问题,安克的还可以。我自己在用的一个四口的hub,一年多了没出问题 ...

你用的是安客四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问题就行,笔记本内部的USB电源也有保护的。

笔记本内部的USB电源有哪些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内部的USB电源有哪些保护?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反灌保护,但是电压太高也不行。

网友:
取决于电源适配器
不用担心电脑USB过流,保护措施很完善
怕的是,5V和适配器并一起后,不停地过压冲击

网友:
外置供电的其实也不好,对电脑可能也有影响,我有个hub接外置供电,电脑就开不了机,拔掉hub供电开机就正常,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
有些好的外置电源的USB hub数据线不会反向送电,用USB电压测试仪试下就行了。

网友:
估计这东西都是输出固定5V的,不支持快充的

网友(2024-06-10):
一根USB  HUB线就只用电源和一组USB数据,把HUB电源做好不要超5V,适当低一点点,然后D+/D-加TVS直接使用,我曾经Layout一个HUB板扩展16个COM口做下载器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