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蓝色发光二极管,白发蓝与蓝发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12):
刚开始觉得没有区别,
今天做了下实验,发现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蓝发蓝串2M电阻,可以持续很久不坏,
白发蓝串2M电阻几分钟就坏
为何蓝发蓝发光二极管的耐压比白发蓝高很多

除此之外,白发蓝和蓝发蓝发光二极管还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
材料不一样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
本不应有区别,可能碰巧你遇上的这批白蓝反向耐压不够。

网友A:
一个是真的蓝色发光   一个是白光加蓝色透明塑料  蓝色的贵  最后发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真的蓝色发光   一个是白光加蓝色透明塑料  蓝色的贵  最后发明的

白色也是蓝+黄荧光粉得到的,没必要多此一举吧

网友B:
记得好像绿光led是最后发明的,不是那种绿色封装,而是透明封装发绿光。

网友:
刚开始觉得没有区别

网友C:
交流场合用导致的吧 白发蓝为特高亮LED,效率高但反向耐压低,容易因为漏电流慢慢损坏,交流用有专门的双芯灯

网友D:
塑料壳子颜色只是方便区分管子发什么颜色罢了,高亮管是为了透光度才用透明塑料,红色和黄色的LED才叫发光二极管,蓝色的LED结构复杂度是前者的无数倍,最近流行的充电器叫氮化镓,而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底才就是氮化镓,工艺和技术难度和红黄二极管不是一个量级。

然而市面上大部封装有颜色的蓝色LED发出的并不是纯正的蓝色,都带有一点红色或者黄色,其实本质就是红色或者黄色LED冒充的,你能生产红色LED,也能生产蓝色LED,但想生产蓝色LED就没那么简单了。日本人的专利是一方面,技术难度又是另一方面!

网友:
至于反向通电很快就坏掉,因为氮化镓的PN结比红黄的更薄更容易被反向击穿损坏!

楼主:
除了外部塑料颜色,器件材料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场合用导致的吧 白发蓝为特高亮LED,效率高但反向耐压低,容易因为漏电流慢慢损坏,交流用有专门的双芯 ...

我说的是发光二极管,是用作指示灯的发光二极管,不是照明用的LED

蓝发蓝亮度也挺高,不是特高亮么?
只有白发蓝是特高亮么

网友:
一个是真蓝,一个是假蓝,11楼给出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壳子颜色只是方便区分管子发什么颜色罢了,高亮管是为了透光度才用透明塑料,红色和黄色的LED才叫发光 ...

白发蓝发光二极管是真蓝?蓝发蓝发光二极管是假蓝

网友:
白发蓝更好。LED不应该工作于反向击穿状态……
正向串联或者反向并联一个1N4007可解决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外部塑料颜色,器件材料上有什么区别?

真正的蓝色发光二极管是氮化镓工艺的。其余的,都是冒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绿光led是最后发明的,不是那种绿色封装,而是透明封装发绿光。

确实是蓝色的LED最后被发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壳子颜色只是方便区分管子发什么颜色罢了,高亮管是为了透光度才用透明塑料,红色和黄色的LED才叫发光 ...

数码管的发光颜色有红、黄、橙、白、蓝、绿等,只有白色是正儿八经白光LED,其他颜色大部分也是红黄冒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