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利用15通道反推其它通道电压

楼主(2024-03-12):
显示的电压值跟查询法,中断法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
三种方法都是数码管最后一位有点闪,先这样,有空再去研究
代码如下:
ADC部分

数码管显示部分

端口设置部分

主函数部分

思路就是先把15通道的值读出来,存到变量 resbg中
再把4通道的值读出来,存到变量resx中
再通过比例计算出来,
我在试验的时候发现,如果不指定U32的话,显示结果只会显示固定的几个值,丢失了很多细节

网友:
习惯就好,就是基准和输入改个方向

网友:
官方例程电压换算公式少了个0

网友:
没这方面的技术看不懂

网友:
指定U32 不如指定float 看看

网友:
ADC采样时丢弃两次,再取16次的平均值是为了消抖?

网友:
内部参考信号源电压为BGV,从CHIP中读取,或STC-ISP烧录时指定将重要参数烧录入程序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