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2元买的u盘

楼主(2024-03-12):
论坛的连接,买了带歌曲的u盘,本来以为是很短的,图片上是那种小的,我也不懂,直接上图

网友:
哥们!可以给一个连接不?

网友:
这价格买来拆都是浪费时间精力吧。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可以了

网友A:
一看这个主控就知道是扩容盘重灾区使用的,颗粒应该是256M的芯片。结论:妥妥的扩容盘。256M的存储至少可扩容到4G,甚至16G

网友:
就当买了个主控板了,换颗F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主控就知道是扩容盘重灾区使用的,颗粒应该是256M的芯片。结论:妥妥的扩容盘。256M的存储至少可扩 ...

那实际 能不能存储那么多内容呢

网友:
这好歹也是个SLC芯片来着,恢复容量做个简单U盘还是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个主控就知道是扩容盘重灾区使用的,颗粒应该是256M的芯片。结论:妥妥的扩容盘。256M的存储至少可扩 ...

格了,显示是4G,目前存了1G多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B:
2元钱还能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元钱还能买什么?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了,显示是4G,目前存了1G多文件没有问题

存储超过256M后,读出的文件肯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超过256M后,读出的文件肯定出错。

怎么试,我试一下

楼主:
不读盘了,退了

网友:
这价可以啦

网友:
便宜没好货是真理

网友:
我在闲鱼上买了2个16G的新恺侠U盘,每个10元,做个win10系统安装U盘。

网友:
便宜没好货,这句话真

网友:
2元钱能买这样的也算不错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