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5000v兆欧表

楼主(2024-03-12):
兆欧表常见,5000v5000兆欧的不常见。弄了一个过火的,外壳玻璃纤维都烧出来了,接线柱也烧了,玻璃碎了,可以摇动,有火花,下面开拆。

拆完清理了一下可以正常摇动有电压,测量大电阻也没有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很严重,表头不能右边归零,经过测量表头绕线断一组。

网友A:
再接再厉,彻底修复它!

网友:
牛批,去哪里搞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B:
金属壳子的,耐受高温,才有如此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壳子的,耐受高温,才有如此表现。

不是金属壳,是玻璃纤维,自己发出来就好几百,再加倍压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彻底修复它!

表头不好修复,本来想着把500v的表头拆下来换上,结果换上不行,下面连接的电阻也换了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手摇发电机

网友:
手摇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彻底修复它!

修复了一个400v的一个2500v的,就是这个500v的线圈不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手摇发电机

高压手摇发电机,自生600多伏

网友:
5000v5000兆欧,少见。

网友:
这电压高压!

网友D:
是不是坛子里买的,前两天看到有人卖俩摇表,一个烧的黑不溜球的,好像是新疆那边的卖家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修好了,是不是可以当成点心工具

网友:
修复装修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坛子里买的,前两天看到有人卖俩摇表,一个烧的黑不溜球的,好像是新疆那边的卖家 ...

那个就是我,运费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就是我,运费伤不起,

哈哈哈哈哈,是的,运费逆天,自己拆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还不错

是外壳里面还不错,外面烧的黢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