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增压泵改砂轮机

楼主(2024-03-12):
受论坛刀兄启发,将手头一个闲置的增压泵也改成砂轮机,这个砂轮机偶尔会漏电,检查了一下,估计是压力开关的问题,不想折腾了,就改成砂轮机吧。

增压泵全貌,说实在话,没什么效果,想用它增压的兄弟还是不要买这种了,几乎没效果!!!

功率150W,转速2800转/分钟,直径86mm,打算用4寸砂轮片,如果用3寸,线速度实在是太低

水流开关,没起过作用,可能是进水压力太低了

拆开这三枚螺丝就可以打开泵头

就这么简单

想不明白,这种页轮如何增压?事实上也是没什么效果

10mm轴径

轴太长了,切一点

铜端盖利用起来,切掉两面凸出部分并打磨平整

这一面也磨掉凸出部分

泵另一端,这头没什么需要改的

铜线电机,但感觉线圈不够饱满

也是不锈钢杯,无柄的那种

找中,划线

切割,钻孔,打磨

杯口也不浪费

套进杯底内部

点焊机点几下

保留杯口卷边,切割合适长度,两端折边,用打磨好的端盖压装在电机上

转接杆,卡口太短,压上磨轮后,叉子扳手叉不进去,把卡口锉长点

没合适的砂轮,把三片角磨机磨片叠在一起,再加一片角磨机用碗形磨片

运行还很平稳

因为用的是4寸磨轮,直径100mm,不锈钢杯直径120mm,电机直径只有86mm,如此一来,磨轮凸出电机机身,磨刀等长件时比较方便,但带来一个问题,不锈钢杯做的防护罩比电机大太多,得另做一个电机底座,有空时再折腾吧。

坛友们不用担心震动,就这样放在台子上,开机运转,感觉不到震动的。当然做好底座后还是要固定在台子上,要不然磨东西时用力怼,砂轮机会被怼跑,毕竟机器太小太轻了。

楼主:
不锈钢杯太薄,不安全,把杯口转边部分利用起来重叠一层,既提高了厚度强度,又利用卷边保护安全,只是点焊时没有好的焊针,点的不好看。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手艺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种转接杆质量一般,套上压盘后无法保证垂直于轴径,虽然不会偏中,但磨片略有摇摆,一体的磨轮可能会好点。怀念我的小车床,要不然可以自己车压盘了,可以直接在轴上装砂轮,更平衡。

楼主:
因为电机转速低,要改的兄弟得考虑一下是用3寸磨还是用4寸磨轮,打磨需要较高的线速度,磨轮直径小了,线速度更低。

网友:
2800转也够用啊

网友A:
那个开关是水流开关,水泵在自动状态下,打开水龙头时水泵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是水流开关,水泵在自动状态下,打开水龙头时水泵启动

没起过作用,可能是进水压力太低了,冲不动里面那塑料片吧。

我还以为是压力开关,听老兄这么一说才明白,原来是水流开关。

网友:
增压的原理是,入水口跟出水口之间有一个隔断,叶轮带动入水加速从出水口出来。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增压效果的,如果效果差考虑隔离是否失效

网友:
买个烟灰缸改。。。还厚。。就是有点矮

楼主:
工业砂轮机也是2800转,但装的是大砂轮片,线速度高很多。

网友:
楼主的小砂轮机做得不错

网友B:
点焊机不错啊,这么厚的不锈钢片都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不错啊,这么厚的不锈钢片都能焊。

这个不锈钢杯很薄,很好点焊,我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点焊机,可以对点1mm厚的不锈钢。

网友:
创意不错,做的也不错。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有个大砂轮机,好几年没用过

网友:
改的好,发挥了电机的作用,不过不锈钢杯的开口小了点,打磨不方便,砂轮似乎也小了点

网友C:
内圈切掉啊!这个铜垫不用也行

电机轴切到这个槽正好

线路没动???砂轮转动方向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圈切掉啊!这个铜垫不用也行

谢谢刀兄!

第一个问题,那个不是垫片,与端盖是一体的,反面是空的,可能厂家为了省铜吧,如果切掉,整体内圈就全掉了,端盖就只剩外圈了,不利于挡灰尘;

第二个问题,我就是从那个卡簧位切掉;

第三个问题,线路没动,转向正好。

网友:
2800转/分转速,4吋砂轮片直驱,按此计算,线速度9.3米/秒,恭喜你又成功烧脑制作一个小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