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封贴

楼主(2024-03-12):
折腾了好几天了。

网友A:
以前的compaq被现在的惠普收购了,试试F9启动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compaq被现在的惠普收购了,试试F9启动菜单。

试过了,没用用。我一直用 HP ,所以也用了这个键。
那个机器很老,那时候 还没被 HP 收购。

网友B:
Fichier : sp2054.exe
Nom : Computer Setup and Diagnostics
Version : 1.12 B
Date : 06 Nov 1996
Taille : 2.26Mb
Description : Computer Setup and Diagnostics for Compaq Contura Aero 4/33
Type: Software - System Management
Creates two diskettes -- Computer SETUP/P and Compaq Personal Diagnostics. Computer Setup is
also known as F10 Setup.

http://oldcomputer.info/portables/compaq4/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chier : sp2054.exe
Nom : Computer Setup and Diagnostics
Version : 1.12 B

非常感谢,我下载好了,晚上测试。

网友C:
COMPAQ机,好像是启动过程中光标跳到屏幕右上角变方块闪烁时按F10,只有1-2秒钟.

网友B:
Computer Setup is also known as F10 Setup.

没有 pcmcia-floppydrive 就别继续了
CR 1220 battery
https://remember.the-aero.org/aero/cmos-help.htm

https://ulihansen.kicks-ass.net/aero/doc/197235-001_rev1_us.pdf

http://archive.tontonlele.fr/COMPAQ/aero-4-3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PAQ机,好像是启动过程中光标跳到屏幕右上角变方块闪烁时按F10,只有1-2秒钟. ...

我是连续按,也没效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uter Setup is also known as F10 Setup.

没有 pcmcia-floppydrive 就别继续了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这个机器没有 软驱。
请教一下, 有没有 PCMCIA 通用软驱?
有没有 PCMCIA DOS 启动盘?
多谢!

网友D:
键盘按住shift键鼠标点击电脑重启,选择疑难解答,UEFI固件,点重启就进去BIOS了,适合任何机型的台式机笔记本的微软系统

网友B:
请教一下, 有没有 PCMCIA 通用软驱?   1993年怎么定义这个"通用"?没有
有没有 PCMCIA DOS 启动盘?  有驱动

486 时代 资料  都是 英文  ……
https://remember.the-aero.or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盘按住shift键鼠标点击电脑重启,选择疑难解答,UEFI固件,点重启就进去BIOS了,适合任何机型的台式机笔 ...

你没用过老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有没有 PCMCIA 通用软驱?   1993年怎么定义这个"通用"?没有
有没有 PCMCIA DOS 启动盘?  有 ...

谢谢。 我说的通用,就是随便插到哪个带 PCMCIA 插槽的电脑,都可以识别到这个软驱。

网友E:
什么意思?要从软驱引导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按住shift键鼠标点击电脑重启,选择疑难解答,UEFI固件,点重启就进去BIOS了,适合任何机型的台式机笔 ...

代沟有30年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要从软驱引导进去?

设置硬盘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说的通用,就是随便插到哪个带 PCMCIA 插槽的电脑,都可以识别到这个软驱。 ...

不可以

1993 有什么? dos? novell ?os2/warp?小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1993 有什么? dos? novell ?os2/warp?小型机

哦,谢谢!

网友B:
https://remember.the-aero.org/aero/paq/diagf10.htm

没有软驱……还是供起来比较好

THIS SOFTPAQ IS ESSENTIAL FOR THE COMPAQ CONTURA AERO!!!
IT CREATES A SETUP AND DIAGNOSTIC PARTITION ON THE HARDDISK, THAT GIVES YOU ACCESS TO THE BIOS-CONFIGURATION, TO SYSTEM-INFORMATION AND TO SELF-TESTS OF ALL HARDWARE.

IT HAS TO BE INSTALLED BEFORE ANY OTHER SOFTWARE. IT HAS TO BE INSTALLED ON A CLEAN HARDDISK, NO PARTITIONS ARE ALLOWED.

WHEN INSTALLED YOU GET ACCESS TO SETUP BY TYPING "F10" AFTER BOOTING WHILE THE CURSOR IS BLINKING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SCREEN.

ALTERNATIVELY YOU CAN RUN THE SETUP AND DIAGNOSTICS SOFTWARE FROM A FLOP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软驱……还是供起来比较好

THIS SOFTPAQ IS ESSENTIAL FOR THE COMPAQ CONTURA AERO!!!

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