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什么单极性点焊机会导致正负极焊接效果相差明显?

楼主(2024-03-12):
单极性点焊机正负极焊点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为什么焊接效果会差很多呢?
双极性点焊机相比于单极性的会主要增加什么成本呢?

网友:
建议先做实验。比如有电容点焊机的,正极的焊点跟负极的焊点,来些对比图片?

网友A:
刚刚听说单极性和双极性。
网上搜了如下:
’单极性和双极性点焊机各有优缺点,具体使用哪种需要根据应用需求来决定。
一、单极性点焊机
单极性点焊机是指电极与工件之间的电流只有一个方向。具体来说,电极固定在工件的正极端,而工件与焊机的负极相连。在焊接过程中,电流总是从电极流向工件,形成电流环路。因为电流只有一个方向,所以这种点焊机的电极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存在“点蚀”,电极寿命较短。
单极性点焊机的焊接效率非常高,适用于焊接厚度较薄的工件。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中,单极性点焊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汽车车身焊接的设备。因为它在高速运转时能够提供稳定的焊接效果。此外,单极性点焊机还具有焊接速度快、焊缝质量好等优点。
二、双极性点焊机
双极性点焊机是指电极与工件之间的电流方向可以正反两个方向都能够实现。具体来说,电极既可以是正极,也可以是负极,而工件则相应与电极正负相连。两种方向的电流都能够在电极与工件之间运转,形成电流环路。
双极性点焊机的电极也会出现点蚀问题,但其寿命相比单极性点焊机要长。此外,双极性点焊机通常焊接的电流比单极性点焊机更大,焊接效率更高,而且能够焊接更厚的工件。由于能够在电极和工件之间实现正反两个方向的电流,双极性点焊机在焊接异种金属时有独特的优势,对焊缝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
三、选择建议
在实际应用中,单极性点焊机和双极性点焊机各有优缺点。单极性点焊机适用于焊接比较薄的工件,而双极性点焊机能够焊接更厚的工件,但对焊缝质量要求更高。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选择。
如果您是汽车制造企业,则可以选择单极性点焊机,因为它能够达到较高的焊接速度和较好的焊缝质量。而在焊接异种金属或较厚的工件时,建议选用双极性点焊机,以保证焊缝的牢固性和密封性。
总之,对于点焊机单极性和双极性的选择,我们需要基于具体应用场景来进行决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听说单极性和双极性。
网上搜了如下:
’单极性和双极性点焊机各有优缺点,具体使用哪种需要根据应用需 ...

ai都可以来回复吗

网友:
又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想买台点焊机,好用吗?

网友:
打卡过来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