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拆了个做工一般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今天找出之前的坏三石对比一....

楼主(2024-03-12):
上次拆了个做工一般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今天找出之前的坏三石对比一下,顺便请教一下
这是雅迪的,某鱼上买的,因为原来三石坏了,不想修,拆开换了个品字头,使用正常。

下面是三石的,量了几天,发现坏了整流桥,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几个100欧的贴片电阻,几个电阻坏了居然是短路,不应是断路吗,电容坏才是短路吧,以前没遇到过,有人科普一下吗?

电容、变压器比雅迪的大,用OB2202CP方案。
技术不行,不知后端有没其它坏的,就不修了。
想着雅迪的做工好,某鱼30买了一个换上,这个做工早知买新的个国产牌子

网友:
背面贴片很多啊,我都是买的西普尔灌胶

网友:
看质量还行

网友:
居然是锂电池的充电器,锂电池的电动车易燃,得小心。

网友A:
三石后面单片机设计复杂,不修是对的,我修过一次,次级关系清理头痛

网友B:
电阻烧碳化了当然是短路

网友:
板子做工差别很大啊

网友:
以前没有灌胶处理的方便维修

网友:
背面贴片很多啊

网友:
不要小看充电器,现在的充电器没两把刷子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三石的充电器我囤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烧碳化了当然是短路

就是烧的还不够严重,不然是断路,刚烧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石后面单片机设计复杂,不修是对的,我修过一次,次级关系清理头痛

刚开始以为只是整流桥和开关管,后来拆下来再量发现还有电源管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不是专业的就不去搞了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没两把刷子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我的雅迪充电器是三石代工的,54.6V3A,里面是灌胶的。

网友(2024-04-13):
三石这么容易坏?

网友(2024-05-27):
看起来好复杂呢,大量的贴片。记得之前拆开过看里面都是大量的直插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