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S457内阻仪的电路居然是抄的

楼主(2024-03-12):
最近大火的TS457内阻仪,不少坛友都买了,因为它的电路比较简单,但是测量精度却还不错,对它的原理比较好奇想学习一下所以跑出了电路,见我的上一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273-1-1.html

电路很简单,但是却看不懂,单片机U1的型号也找不到类似的,想起了之前有一款数码管款的内阻仪想对比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结果一对比发现TS457的测量部分电路居然跟数码管款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把数码管部分用液晶屏换掉了而已

数码管款:

TS457:

可惜数码管款研发出来才没多久,虽然把芯片都打磨了,也未能避免被抄袭的命运,这TS457出来才没几天,淘宝上的销量已经超过了数码管款。。。那么问题来了,单片机U1到底是什么型号,有坛友知道吗?知道了型号,我们就可以DIY出自己的TS457了,它的电路很简单,实现原理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不算抄啊

网友:
但却是遥遥领先!!!

网友A:
抄了电路 可是你没程序啊

网友:
学习,不算抄啊

等大婶研究透了,烂大街我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了电路 可是你没程序啊

直接复制原来的程序烧录进去就可以了,自己再用另一片单片机实现显示部分就好

网友:
于是猪小呆开发布会,宣布它不造内阻仪,但是它要整合所有内阻仪的操作系统

网友:
打磨芯片,哎现在都是这样防抄袭了吗?

网友:
楼主优化优化,一个单片机搞定它。

网友B:
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整的。。。。。。

网友C:
你可以抄电路,芯片里面的算法你咋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整的。。。。。。

应该不是

网友:
支付楼主优化,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抄电路,芯片里面的算法你咋抄

也许芯片没有加密,直接把固件COPY出来就可以了呢

网友:
同方案的电路这个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小白盲猜 数码管的也可以做到精度0.1毫欧,坛里啥时候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盲猜 数码管的也可以做到精度0.1毫欧,坛里啥时候出教程 ...

目前就可以达到了啊

网友:
天下电路一大抄,你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芯片没有加密,直接把固件COPY出来就可以了呢

不用猜肯定读不出来的,丝印都打磨了还不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