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5线燃气灶控制器怎么选?

楼主(2024-03-12):
我这款是红外线底部15线的控制器,但是某宝上问了很多家,都没有能用的,都说不支持。
难道就只有换成12线(无多少钱)了吗?
但是,我又问了几家,她们说12线的不能用在我这个燃气灶上。
万能的师傅们,请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种有点儿费电池!

网友B:
不行就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点儿费电池!

外接电源,不怕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换炉

里面没生锈,还想再用几年

网友C:
非维修人员,淘宝不愿意卖给你,,说说15根线都是做啥的,我帮你找替换的

网友D:
换了吧!!有风险了

网友E:
就换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吧!!有风险了

好吧好吧我换了,只是一边需要手动点火。是但这种就真买不到通用的控制器了吗?

网友F:
我买的华帝的燃气灶,就是特废电池,3-4个月换一次电池

网友G:
3V供电,两路点火输出,两路火焰监测,两路熄火电磁阀?
个人感觉这东西没那么高的技术含量,不过这东西安全要求高,请自行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华帝的燃气灶,就是特废电池,3-4个月换一次电池

手机充电头改一个3v的,用了一年很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换一台新的

8年报废期,但才用了4年,只是一边需要手动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G:
3V供电,两路点火输出,两路火焰监测,两路熄火电磁阀?
个人感觉这东西没那么高的技术含量,不过这东西安 ...

嗯,谢谢。某宝店主给我选的这款,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网友:
找售后看看有没有这个配件。

楼主:
12线(无多少钱)是 12线(无计时器),打错字了。

网友H:
15线,多出来的几根线是什么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线,多出来的几根线是什么功能啊?

另外3线是显示面上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维修人员,淘宝不愿意卖给你,,说说15根线都是做啥的,我帮你找替换的 ...

谢谢,14楼我发了图片,我这个只了多了3线的 面板定时器

网友:
这个成色,要不买个新的吧
美的子品牌 华凌的,也就四五百元,不锈钢台面,铜火盖,铝质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