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运气不错~修复了5个倍思65W氮化镓GaN2Lite快充头

楼主(2024-03-12):
小黄鱼里淘垃圾,入手5个倍思氮化镓GaN2Lite,卖家给我把其中一个升级为GaN2Pro,好评!
wechat_upload171021371665efca54dd006

先上电测试
wechat_upload171021395465efcb42ee958
wechat_upload171021395665efcb449634b
wechat_upload171021395865efcb46232ae
wechat_upload171021395965efcb47f0711
wechat_upload171021396165efcb49aeea4

Pro有指示灯,空载0.4W,1C有输出,4个Lite有两个无功率,两个有最大2.5W左右的空载功耗,同时伴有周期性的“滋”——“滋”声。感觉像电源启动-保护-启动-保护无限循环。
那就先拆这两个无空载功耗的看看
结果发现竟然是一个插脚没接触好,对应位置上的绝缘纸上还有打火痕迹,甚至插脚的金属片都掉下来了!
wechat_upload171021449265efcd5c837d8
wechat_upload171021449365efcd5de61fb

把金属片整形后重新卡上,插电测试,哇,竟然正常了!这样的维修对于我这种小白简直太友好了!
wechat_upload171021472865efce4895da7
wechat_upload171021473065efce4a6efca
wechat_upload171021473165efce4bd19ec
wechat_upload171021473365efce4d1a06f

再研究下滋滋响的吧
经过艰苦的拆散热片,抠胶,拆模块,测试,2个小时后,发现了罪魁祸首,一只发财小电容短路了!难怪电源会保护了……
wechat_upload171021497665efcf4075d4a
wechat_upload171021497765efcf41b260c
wechat_upload171021497965efcf433b87f
wechat_upload171021498065efcf44ad662
wechat_upload171021498265efcf463e2b4
wechat_upload171021498465efcf48174d8

有了上面的经验,最后一只修起来就简单了,甚至都没有拆小板就找到了发财小电容,真是有了狗屎运!
wechat_upload171021497265efcf3c32d63
wechat_upload171021497365efcf3de1a46
wechat_upload171021497465efcf3ef07c7

然后就是简单的清理残胶,重新填704和重新粘合外壳,至此4个Lite全部修复!
wechat_upload171021521665efd030a14b0
wechat_upload171021521765efd031ddd72

开壳技术有待加强啊,做不到无损,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下赚了。

网友:
运气好,这个很多都是炸氮化镓芯片和小板的快充芯片

网友:
这是赚海的节奏,恭喜恭喜。

网友:
这倍思的充电头是不是质量很差劲

网友A:
感觉倍思质量不咋滴,已退坑,不修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倍思质量不咋滴,已退坑,不修充电器了

质量太好的话厂家会活不久的~

网友B:
有个白色外壳的貌似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白色外壳的貌似发黄了。

对,我估计是长时间满功率使用导致的。

网友:
这倍思的充电头是不是很贵

网友:
主要是厂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存在金属疲劳的问题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开壳用电工刀延缝隙敲开

网友C:
这壳开的很不错了,比我强太多,是绿毛巾还是台钳?

网友:
不错,发财小电容得多备一点货啊

网友D:
电容短路用热成像看应该也可以看到发热吧,  貌似我也可以赌一波啊

网友: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网友:
赚麻了呀,咋开壳子的,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壳开的很不错了,比我强太多,是绿毛巾还是台钳?

壁纸刀+锤子,沿着闭合处敲打切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短路用热成像看应该也可以看到发热吧,  貌似我也可以赌一波啊 ...

就几个MLCC电容,运气好第一个就能查到,运气不好也就拆两三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