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NW920也不稳定

楼主(2024-03-12):
去年做的SM3280+NW920 双贴1T,买的全新的芯片,150一片,做了两个1T的盘,基本上都是每天插电脑上9h左右,读写量非常少,用了半年左右,都开始出现问题,具体就是插上识别变慢,再就是要插几次才能识别,最后就是识别不了,昨天其中一个正常使用中突然掉盘,然后丢失了两天的工作内容,被媳妇一顿批

自己这个不识别之后,偶尔还可以识别,好歹把内容找了回来,后来拆掉了第二片flash,重新量产成500G的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看来还是芯片的问题,掉固件导致

之前试过2246XT 2246EN 2258H,各种MLC芯片,都用不长时间

有可以稳定使用的U盘吗?一直插电使用的,USB2.0的也可以,容量1T

网友:
感觉镁光的8XX/9XX芯片都不怎么样,是不是错觉

网友A:
长时间挂盘的话,用PSSD或用易驱线接盘吧。

网友:
u盘是临时方便用的,长期稳定使用还得看固态和机械硬盘

网友B:
我用2258xt+海力士掉电王tlc,天天接着电视盒子给娃看动画片,两年都好好的

网友:
我是1个3260AD+SLC的U盘,插在路由器U口上当NAS,有3年了吧。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掉盘不识别,有人说颗粒问题,有人说是板子主控问题,很长时间了,没有解决。

网友D:
USB2.0、1T的容量?想多了。
那个时代的主控/固件不支持的吧。
想稳定,换3267吧,这个稳点。

网友E:
512g  tlc  全新  150,我觉得你是在想桃子。是卖家告诉你是全新的吧。  忽悠一下,还真有人信。是不是还告诉你能过ecc几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2g  tlc  全新  150,我觉得你是在想桃子。是卖家告诉你是全新的吧。  忽悠一下,还真有人信。是不是还告 ...

好吧,有点天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2.0、1T的容量?想多了。
那个时代的主控/固件不支持的吧。
想稳定,换3267吧,这个稳点。 ...

发热怎么样,有什么颗粒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挂盘的话,用PSSD或用易驱线接盘吧。

已入1T nvme+ 带风扇的盒子,但是体积大啊,不方便带着走

之前入了2230的BC711+盒子,还是觉得大,不如G2版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掉盘不识别,有人说颗粒问题,有人说是板子主控问题,很长时间了,没有解决。 ...

从我使用的情况来看,还是颗粒问题,之前用的1efl+2246EN
掉盘后的颗粒,贴在新版子上,能开卡,但识别也不顺畅,很快就完蛋了,后来直接做SATA盘使用了

最近这个,拆了第二片,剩下的片子没动,直接开卡,识别也很快,所以不是板子的问题,就是颗粒存储固件的区域坏了,读不出来了,重新量产,写入固件的区域还是有问题,类似0磁道有点损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258xt+海力士掉电王tlc,天天接着电视盒子给娃看动画片,两年都好好的

2258只用过2258H+intel TLC颗粒,没坚持两个月

58XT发热也挺大的啊

用的是什么颗粒?

网友F:
2258h+k9uug双贴,mlc,sm961的颗粒,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58h+k9uug双贴,mlc,sm961的颗粒,很稳定

使用情况一样吗?只是备份用还是一直插着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热怎么样,有什么颗粒推荐吗?

不跑圈玩的话,3267AE不发热。
我的盘不是自己做,买的无奈的,他的MLC颗粒随缘拆机,三星/IM/闪迪/东芝都有,LZ可以搜他的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跑圈玩的话,3267AE不发热。
我的盘不是自己做,买的无奈的,他的MLC颗粒随缘拆机,三星/IM/闪迪/东芝 ...

谢谢,手上还有几片,也买过3267AE,回头有空的时候试试

网友:
不追求速度的话,为什么不用903双贴512G呢???15177-256G上3267也很稳定!

网友:
3280的固件不稳定,上mlc颗粒半年必掉盘,tlc颗粒就更不用说,同样mlc颗粒,3267最稳,903也还行,只要板子颗粒都不错,2246en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