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地摊15元收一个兆信30v10A可调电源

楼主(2024-03-12):
工厂报废货,有点粘胶,不过外观不要紧,拿回来上机电压0v左右,不能调动,电流数值一直乱跳。

拆开里面,有点锈,灰尘。

显示面板焊修过多处,看来工厂也要这么节俭么?缝缝补补又三年??

输出桥

一开始检查电位器,阻值数值有稳定调变,不关这里事。

最后查来查去,发现输出端一个005电阻虚焊了,可能两个电容碍事,那人没有焊牢,补焊一下就搞好了。

搞好了,终于正常了,只是显示数值比实际数值有点偏大。

网友:
又捡到钱了

网友A:
我140收了个全新龙威30v10a

网友B:
不错,便宜。

不过板太脏,如果是我,会全部丢水里、洗洁精喜刷几次,再用酒精刷干净各种脏、松香啥的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便宜。

不过板太脏,如果是我,会全部丢水里、洗洁精喜刷几次,再用酒精刷干净各种脏、松香啥的 ...

本来没啥大问题的,一洗反倒彻底OVER了...

网友:
10块钱太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没啥大问题的,一洗反倒彻底OVER了...

不洗干净都没动手的欲望

网友:
看别人捡漏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40收了个全新龙威30v10a

开关便宜,线性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没啥大问题的,一洗反倒彻底OVER了...

不会,这种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我通常都是这么干,包括电脑主板

主要是要晒干透,吹风机吹干透

不搞干净,元件不摆正,受不了

网友:
吹风机吹干透

网友:
废品价捡漏

网友:
这个,捡了至少100以上的漏

网友:
哇,超值哦,捡漏了

网友:
电源15块这是凭技术捡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种不是什么精密的东西,我通常都是这么干,包括电脑主板

主要是要晒干透,吹风机吹干透

强迫症么,裤子脱了看看是不是左右对称的...

网友:
这个值!捡漏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没啥大问题的,一洗反倒彻底OVER了...

说的是传说中的“灰电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