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屏幕排线怎么拆

楼主(2024-03-12):
一台三星平板电脑拆机想换屏,但是那个屏幕的那个 Fc排线接头,好像不是常用的翻转锁扣式,他该怎么拆呢?

网友A:
棕色那个应该是翻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棕色那个应该是翻盖

不应该是黑色的么?

---------------------

网友C:
左边棕色向上翻。这种也是常用的。。可能是因为你见得不多,所以觉得不是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黑色的么?



相信我,包你考试过关

网友:
大胆尝试,要么是翻盖的,要么就是直插的

楼主:
看结构基本上不是翻式式的,试了一下,都快要掰断了,掰弯了,没见翻起的迹象,不敢那么扣啊!

网友:
直接拔 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黑色的么?



以后我犯有同样见识少的错误,总以为是进线端上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棕色向上翻。这种也是常用的。。可能是因为你见得不多,所以觉得不是常用。 ...

确实确实见识少了一点,没见着过这种,所以请教!
按照你的指示,左边棕色的部分从右往左,已经完美解决,平板换屏成功,多谢多谢!

网友:
还有直插的,不好搞

网友:
把棕色向上翘,然后把排线拔出来

网友:
将左边的压扣揭开,右边的排线即可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