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U盘拷东西时突然提示I/O出错无法识别

楼主(2024-03-12):
买的金士顿大容量U盘,考东西时突然报错提示I/O出错随后U盘就无法识别出盘符,只在右下角有一个打开和删除里面能看到U盘信息,打开后U盘被识别为其他设备,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升级了驱动,也用芯片精灵查看都没用,主要是看不到U盘的主控型号。在线救大神帮忙。

网友:
已经挂了 运气好 重新开卡能修好。已经挂了 运气好 重新开卡能修好。已经挂了 运气好 重新开卡能修好。

网友:
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

网友:
重新开卡折腾折腾

网友:
量产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