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的焊针,有什么材料?

楼主(2024-03-12):
紫铜、黄铜?还是其他什么材质?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
好似话紫铜好D

网友:
看点焊什么材料了!
一般的镍钢带使用氧化铝铜。
点焊紫铜材料的话,需要钨针。

网友:
焊电池好像黄铜就行了

网友:
紫铜软,要常修针头
轻度使用的话黄铜就可以了,否则还是铬锆铜的好点。

网友A:
一般要求是不能和被点焊件材质一样,一样就焊在一起了,要比焊件材料熔点高为好,一般是用氧化铝铜,还有铬锆铜,铬铜,铝镍合金铜,钨铜合金,铍钴铜,铍铜,铍镍铜,铍钴铜,银钨,纯钨,镶钨铜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是不能和被点焊件材质一样,一样就焊在一起了,要比焊件材料熔点高为好,一般是用氧化铝铜,还有铬 ...

恩,原来种类好多,氩弧焊针也是钨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原来种类好多,氩弧焊针也是钨针吧?

各种焊针各有优势,氩弧焊一般使用的是纯钨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是不能和被点焊件材质一样,一样就焊在一起了,要比焊件材料熔点高为好,一般是用氧化铝铜,还有铬 ...

原来是这样,点焊针居然有这么多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