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OPPLE的led灯并换灯板

楼主(2024-03-12):
用了才一年多的灯就坏了,找客服申请了质保,重新寄了个过来。旧的就拆开看看。

有个灯珠烧了,短接灯珠后,停电灯感觉有点闪。
外壳是铝,还是修下到时应急备用吧。于是决定换了灯板,正好有大小合适的一体灯板。之前在老x店铺买的,都懂的。

加长原先的线
打上导热胶

导热胶固化慢,先用热熔胶固定等胶干。
好在外壳铝的,新换的灯板发热大。

网友:
不是一只灯啊

网友:
现在这些小功率的都改线性稳压了发热严重

网友:
主要是散热不良

网友:
LED换灯板修好备 用

网友:
新换的灯板好像还不错,发热大就换电阻降低功率用

网友A:
这导热胶干后硬不硬,粘的很牢么?以后再次维修能拆得开么?

网友:
能申请质保,这挺好啊。

网友:
新灯发热大感觉更快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导热胶干后硬不硬,粘的很牢么?以后再次维修能拆得开么?

软胶,就是玻璃胶类

网友:
散热都是计划报废

网友:
这opple也是缩水货啊

网友:
欧普的也不咋的,还没你换上去的老X的电子垃圾好

网友:
新的电感降压灯板有电阻,可以改小功率,减缓光衰变暗。

网友:
不可以直接换一个灯珠吗?

网友:
更换的灯板功率太大,散热须加强,否则寿命堪忧

网友:
新板子灯珠这么密死的更快,不如把原灯板坏掉那个灯珠短路掉。另外,你用热融胶纯属错误,灯板使用时温度达60-70度,热融胶肯定化了。

网友:
欧普的灯不错的,

网友:
高压灯珠不可靠

网友:
欧普的售后真不错,质量相对来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