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博 gp-c8801 票据打印机

楼主(2024-03-12):
先拆切纸器,十分锋利,不知觉间手上一个小口,虽然很小心翼翼。有只小飞虫。
17年11月的,还算挺新

切纸刀的另一侧刀口,压纸胶轮有皲裂,但弹性还好。

底盘为何加了配重?按理说这种专业机器不该呀,估计是为了避免共振?

一堆乱线,是两台电机的线,每台大概4根,估计是步进电机?还有个广电感应2根线,开盖微动2根。

80热敏纸到货了,开机打自检页,只能打印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机器齿轮打滑的声音,打开一看,热敏纸黏在打印头上了。怪不得上家便宜卖给我了。
把机器彻底拆开,齿轮箱也打开了,打滑部分在上盖胶轮与下面机器驱动齿轮。用手压着就不打滑,难道是设计问题?或者齿轮磨损了?看着齿轮挺新,没有明显磨损呀,不得而知,线太乱,弄了一些热缩管给套上了,整齐多了。原样装回,看到胶轮轴处黑色油泥,擦掉重新上油。机器好像好使点了,自检页能打出绝大部分,偶尔还能完全打印出来。然后各种测试,越来越好用。大概打印了10多页后,就能百分百打印了。这时我想,也许是胶轮的轴润滑不好,新的润滑脂逐渐浸润进去,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票据打印机在官网上没有找到,通过主板型号在淘宝上对应的c80180,其实也是c881,然后安装c80180的驱动,用起来没啥问题,只是每次打印结束后会连着报警4声,红灯也闪,不知是正常还是有问题,反正接着打印没问题,这种打印机并不是按照页的单位打印一整页,而是打印完字符图片等内容后就结束打印并自动切纸。
这打印机只有网口,并且这网口不能自动获取ip,只能在自检页上找到当前ip,然后用官方的设置程序进行修改。据说佳博的新版打印机自带web管理页面,我这个太旧了,自检页显示时间是2015年。

补充内容 (2024-3-16 20:42):
更换GP-L80180驱动,打印结束后的报警音就没了。

网友:
现在票据打印的很多,个人也有需求了

网友:
票据打印机也便宜下来了。

网友A:
搜了下型号,貌似就是条码打印机,碳带或者热敏。  超市小票那种

网友:
不错继续,注意安全

网友:
切纸刀片还是挺锋 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型号,貌似就是条码打印机,碳带或者热敏。  超市小票那种

票据打印机只能打印热敏纸,和普通连续纸打印机一样,使用标准打印驱动语言。
条码打印机或者标签打印机,是打印那种一小片一小片不干胶,需要专门感受器识别标签分隔位置,打印驱动语言也是专门的。
条码打印机常常能附带票据打印机功能,不过速度就慢很多,通常也不会配切刀。

网友B:
票据打印机噪音太大,感觉就是刻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票据打印机只能打印热敏纸,和普通连续纸打印机一样,使用标准打印驱动语言。
条码打印机或者标签打印机 ...

原来如此,外观差不多还以为就是一个东西。 条码打印机接触的多,确实没有专门切纸的刀片,可以打印间隔纸,上次拿了连续纸样品最后都没整明白怎么打

网友C:
好像属于针式打印机,可以打好几层打印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票据打印机噪音太大,感觉就是刻字机

票据打印机电机功率高,齿轮大,速度快,估计这就是噪音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属于针式打印机,可以打好几层打印纸。

这个是热敏的。
打印发票时需要复印的上下联,需要针式打印机。针式打印那种几乎能永久保存。热敏的顶天两三年,一般都按1年算。
还有种热转印打印机,和这种热敏打印机的打印头一样,不过是把色带上的油墨融化后染在普通纸上,这种保存时间能有七八年,机器成本比普通热敏打印机高些,但远低于针式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属于针式打印机,可以打好几层打印纸。

不一样吧,这种是热敏的,不能多层吧

网友D:
楼主手受伤了,是拆机时弄的吗?

网友:
修打印机很麻烦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受伤了,是拆机时弄的吗?

对,被那个切纸刀割的。

网友:
这种是热敏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