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博朗耳温枪拆开修着玩

楼主(2024-03-12):
耳温枪坏了很久了,一开机,屏幕闪啊闪,闹心,拆了看,那个温感模块始终没敢动。

那天闲来无事,实在忍不住了,拆出来一看,发现他们温感模块和排线分离了,我在想是我拆的?
还是被摔的早就分离了,所以才有的故障。
感觉大概率是摔的。。。

那就飞线试试

飞线完成 排线头部位置太挤了,根部飞一根

上绿油

开机测试

不闪了

装机完成。。。。

网友A:
飞线是普通的漆包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是普通的漆包线吗

一般来说飞线使用漆包线比较方便弯折绝缘

网友B:
我的一个坏了,电池放进去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是普通的漆包线吗

淘宝买的现成的,应该就是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坏了,电池放进去不显示

这种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接触问题,或者接触片腐蚀了?网上搜索,坏的感觉基本都是温感模块掉了,然后一直闪屏幕

网友:
发烧温度太高了,脱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坏了,电池放进去不显示

电池容易漏液,金属容易氧化。机器拆出来把金属触点都好好擦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易漏液,金属容易氧化。机器拆出来把金属触点都好好擦一遍。。。 ...

不行,彻底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很贵

网友:
厉害了
飞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