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灯板

楼主(2024-03-12):
咸鱼买的太阳能灯板,拆机看一下。

壳子是塑料一体的,前面是玻璃打的胶。
只好把玻璃弄碎了,才能拆开。
型号是9000W,不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标的型号,反正看起来很唬人。
电池是磷酸铁锂,整个一坨,卖家说是20000mah,不知道是几串几并,电压多少。
配套的太阳能板是350mm*350mm的。

网友:
高亮多少瓦,时间多长

网友:
家里的太阳能灯也坏了,表现为又太阳时灯亮,没太阳时灭.

也是玻璃粘一起的,没拆开.

网友:
一般都用铁锂,耐艹点。
看这个尺寸不小啊,估计是方块电池。。。

楼主:
有知道这个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
这个电池的中间有点鼓,想知道本来就是这个形状,还是后来鼓包了。

网友A:
你没有万用表吗?不知道电压多少。6V输入的一般都是并联,没有串

网友:
知道电压就可配电池组

网友:
太阳能灯用着方 便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B:
内部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万用表吗?不知道电压多少。6V输入的一般都是并联,没有串

有万用表。量电池两端还是量太阳能板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电池了。

别人送了我两个几十ah的电池,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万用表。量电池两端还是量太阳能板两端?

当然是量电池

楼主:
等晚上回家量一下

网友:
看着还可以,不知能做什么用?

网友:
灯珠不少,340颗

网友:
又得去切块玻璃盖上了,就没有无损拆的好办法?

楼主:
估计功率有几瓦?

网友:
这电池不耐高温,换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