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分享下intel 545S主控板的其余几个跳线

楼主(2024-03-12):
板子默认vccq1.2v,改1.8v电压的帖子在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321-1-1.html

关于这块板子,其实还有2个遗留问题
1、土狗跳线未测量
2、有坛友反馈,改了电压后,上intel b16/b17的颗粒,开卡报GPIO错误。

今天又拆了块这个型号的盘,把这2个问题解决掉。闲言少叙,直接上干货。

红框:P23土狗跳线,原板默认空,上土狗颗粒需要补上。
蓝框:P25跳线,原板默认是带着的,上B16/B17颗粒,需要拆掉,否则就会报GPIO错误
另外,这个板子自带04T L06B的缩ce跳线,如图中紫色框的2个跳线,分别是2个焊盘的缩ce跳线。

现在所有跳线都有了,有这个板子的可以利用起来了,虽说只有2贴,但板子质量是港港的。

网友A:
天天折腾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折腾硬盘,

这么大岁数,生活太苦了,总得找点爱好,调和一下苦闷的日子。

网友:
厉害厉害。板子质量看着确实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有一个这个板,收藏起

网友:
谢谢分享,收下了,盘还能用。。。

网友B:
大佬不好意思问一下。2258h带英特尔的3dmlc 带铝壳的全盘写入温度是多少?刚买了个说会开温控降频,把温控关了,不知道使用温度会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不好意思问一下。2258h带英特尔的3dmlc 带铝壳的全盘写入温度是多少?刚买了个说会开温控降频,把温控 ...

板型不同,温度有差异,高的话估计能到80度吧,不过还不至于掉速掉盘。至少我目前用过的58H配MLC的各种板子,还没有跑圈跑掉速或跑掉盘的。

网友C:
进过楼主的U盘,用了不错。

等一个楼主的合适mlc的ssd盘,之前两个120G的都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过楼主的U盘,用了不错。

等一个楼主的合适mlc的ssd盘,之前两个120G的都错过了 ...

需要多大容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多大容量的?

就是之前那种容量就行,或标准点,128G的(不知道为什么有120G的,所以很小白的说:标准点的)

一直有点信不过tlc(坛子里所谓的强迫症吧),想要真正的mlc,之前你发的两个都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之前那种容量就行,或标准点,128G的(不知道为什么有120G的,所以很小白的说:标准点的)

一直有点 ...

ok,有合适的我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型不同,温度有差异,高的话估计能到80度吧,不过还不至于掉速掉盘。至少我目前用过的58H配MLC的各种板 ...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范老大分享,我也有一片这个板子,可惜没有公版58G去换带锁的

网友:
造福坛友,谢谢范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有合适的我传上来。

如果芯片有合适的,256G(240G)的也好,只是家元可能差那么点,要加把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有合适的我传上来。

哦,天,刚刚看到,一个“128G sata MLC固态盘“””这个不是给我的吗?

怎么就没了呢?能不能商量下,留给我?谢谢,

本来就是我预定的啊,有帖为证!!!有帖为证,如果是有他人拍了,请商量下是有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天,刚刚看到,一个“128G sata MLC固态盘“””这个不是给我的吗?

怎么就没了呢?能不能商量下,留 ...

我再做一个,=我下。

网友:
哦,谢谢,谢谢!

另看到那个后,也查了下,似乎这个主控评价说不稳好掉盘等等,

不懂,希望有稳定的主控和芯片

再次谢谢!!!